下载nios时遇到了“There are no Nios II processors ……”的问题

楼主(2010-08-10):
在下载nios程序时遇到了问题:“There are no Nios II processors available which match the values specified.
Please check that your PLD is correctly configured, downloading a new SOF
file if necessary.”,请高手指点一下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楼主:
其中我的工程的sof文件已经下进去了,但是板子好像有点不正常,好像没下进去一样,不知是不是我的板子的下载出了问题了?十分郁闷。

楼主:
而且我往FLASH里下载时出现了这样的错误:
#!/bin/sh
#
# This file wa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by the Nios II IDE Flash Programmer.
#
# It will be overwritten when the flash programmer options change.
#

cd F:/EDA/qq/demo6/software/flash/Debug

# Creating .flash file for the FPGA configuration
"$SOPC_KIT_NIOS2/bin/sof2flash" --offset=0x0 --input="F:/EDA/qq/demo6/flash.sof"
--output="flash.flash"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Info: Command: quartus_cpf --no_banner --convert F:/EDA/qq/demo6/flash.sof flash
.rbf
Info: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0 warnings
    Info: Peak virtual memory: 57 megabytes
    Info: Processing ended: Tue Aug 10 15:42:04 2010
    Info: Elapsed time: 00:00:01
    Info: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1

#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FPGA configuration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ogrammer" --base=0x01400000  "flash.flash"
There are no Nios II processors available which match the values specified.
Please check that your PLD is correctly configured, downloading a new SOF
file if necessary.

# Creating .flash file for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elf2flash" --base=0x01400000 --end=0x17fffff --reset=0x1400
000 --input="flash.elf" --output="cfi_flash.flash" --boot="D:/altera/91/ip/alter
a/nios2_ip/altera_nios2/boot_loader_cfi.srec"

#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ogrammer" --base=0x01400000  "cfi_flash.flash
"
There are no Nios II processors available which match the values specified.
Please check that your PLD is correctly configured, downloading a new SOF
file if necessary.

郁闷啊!希望高手可以指点迷经!

网友:
呃,你不会下完SOF,重新加电了吧

楼主:
不是啊,一直就没断电,下了好几次都是这提示,工程的进度条显示的sof文件是下进去了,但是就是不行。我从新生成了一下内核,重新编译了一下工程,还是不行,我都开了关关了开好几次了,依然没有结果,有高手指点我说看看是不是硬件的问题,现我正在检查……
盼望我可以检查出来,嘿嘿!

楼主:
最后用AS方式下载工程,再用JTAG下载nios,这样下了几次,现在有时可以下进去,有时又出问题了,好像是接线口的问题,真搞不懂!好像是CFI里有东西,也不知道咋的了!郁闷中……

网友(2010-09-19):
There are no Nios II processors available which match the values specified.
Please check that your PLD is correctly configured, downloading a new SOF
file if necessary.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以前我用EPCS4下载都可以,现在用EPCS16就出现这个问题。不过我用run as Nios II HardWare能够运行,下载到EPCS16就是不行。

网友(2011-02-09):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呀?有解决的吗?有没有altera FAE在坛子里面啊,给解决一下

网友(2011-08-04):
我遇到跟楼主完全一模一样的问题啊,郁闷死了,不知道怎么解决。我写程序的时候好像显示写进去了,但开机时液晶屏显示空白,然后想再写一次就再也写不进去了,和楼主一样的现象。刚开始写同一芯片程序还好好的,遇到一次异常后就再也写不进去了....
更奇怪的是,我拿到另一台机上写又可以写进去了,写进去一次后,再拿回我这里重写,又OK了!!搞不懂怎么回事,哪位能给点解决方案啊!!

网友:
.sof文件下载进去,显示OK,但写程序文件时一样出现:“There are no Nios II processors available which match the values specified.
Please check that your PLD is correctly configured, downloading a new SOF
file if necessary.”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暂时还未解决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