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的分压电阻可用温飘较大的多圈电位器吗? 两段分压电阻温飘系数一样?

楼主(2010-08-10):
在我理解 多圈电位器校准了后 这上半段和下半段的温飘系数一样
分压后的电压也就不会飘了 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实际制造工艺不可能达到整个线性区间温飘全一致,所以用来分压基准不可取

网友:
楼上正解,jj 做过实验,普通的多圈电位器,经过冷冻高低温循环后跑上天了...

相对来说线绕电位器好一些,我用下面这种线绕带指针多圈电位器调整,经过高低温循环后变化比 3362/3296 这种多圈电位器小很多,可是这种电位器二三十块钱一个 :(

网友:
因为电位器电阻体是裸露的,所以两段的磨损和侵蚀老化都是不确定的,如果同批材料作成密封的,分压稳定性会更好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电位器电阻体是裸露的,所以两段的磨损和侵蚀老化都是不确定的,如果同批材料作成密封的,分压稳定性会更好点。
回复 网友B:
楼上正解,jj 做过实验,普通的多圈电位器,经过冷冻高低温循环后跑上天了...
相对来说线绕电位器好一些,我用下面这种线绕带指针多圈电位器调整,经过高低温循环后变化比 3362/3296 这种多圈电位器小很多,可是这种电位器二三十块钱一个 :(
不知道日本原装的思博多圈电位器效果怎么样,我有几个原装的,65块钱一个买来的,但是我只有个胜利的4位半表,测起来还可以,但是这种精度的胜利表的数据我不是很信任。

网友:
没用过 :( 我这里只有一些国产的老元件,是找以前学校的教授要的。

如果只是测试比例而不是测定阻值的话我想胜利的表也没差,当然你可以搞一块高位表来测试,高位表的好处是细微的变化也能轻易发现,比如本来需要经过十几次高低温循环才能在 4 位半的表上发现一两个字的轻微差别,但 6 位半的表可能经过一两次高低温循环就能发现电阻值或电阻比例的“显著”改变。

网友:
就直接用精密电阻撒 ,尽量别用分压电阻。

网友(2010-09-09):
还有个问题是两段的电流一不一样

网友(2022-09-28):
先用低温漂的精密电阻先找好大的比例(20k:8.87k),其中串一个低温漂小电阻(对比例值影响不能太大,如250Ω)同时小电阻上再并个较大阻值电位器来微调整个电压的比例。这时电位器阻值变化的影响就不太敏感了,温漂也几乎可以忽略。举例所用的阻值是lm399升压所用的实例。

网友:
这两天总有人和精度较劲啊,其实玩模拟电路就是器件能力,想干什么要先有器件,如果没有器件就不必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