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快速群脉冲干扰测试问题

楼主(2010-08-10):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在做群脉冲时候,标准上没有说此时要不要进行通讯。
是不是,先做了群脉冲,再进行通讯,看通讯是否正常?
还是在群脉冲干扰的时候,同时进行通讯?
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网友:
在群脉冲干扰的时候,同时进行通讯!

正常工作状态!

楼主:
在网上找到一份资料,上面意思是说先做了群脉冲,再去看通讯是否正常的。

先做了群脉冲,再进行通讯,看通讯是否正常?
还是在群脉冲干扰的时候,同时进行通讯?
这两种情况测出来,结果可大不一样呀。在群脉冲时候进行通讯的话,很容易就受到了干扰。

楼主:
其它人不知道吗?
标准上是说,在正常工作状态时候,但是,这个通讯,在正常工作状态时候,并不是一直通讯的呀,是按照需要而进行通讯的呀。
设想,在现场的时候,我正在通讯时,一群脉冲干扰,导致通讯错误,群脉冲过后,我仍可以再次发起通讯的嘛
但是,如果规定,在通讯时候,受到干扰,也要保证通讯正常,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标准上都没有作出规定

网友(2011-02-11):
应该是需要在通信的时候进行测试的。原则上,应该在所有工作状态下进行测试,便于测试时只是挑选可能的“最弱”状态测试。EMC测试的目的是找到“最糟糕”的时候的干扰或抗干扰特性,当然是标准明规的免测点除外。

网友(2011-12-03):
在EFT测试时间内要求能够正常工作吧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明确的标准,我们在许继做实验的时候,内部之间的通信可以不打,但本装置对外部通信的通信线要打,通过的标准是:打的时候可以通信中断,但干扰结束后,通信要能恢复正常。所以,还是比较好过的,只要加一些泄放电路,不让它打成永久性损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