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tp/ptp时间同步系统?

楼主(2010-08-10):
现在公司要做NTP/PTP时间同步装置,具体要求如下:
1.装置有标准RS232、RS422/485、脉冲、IRIG-B、DCF77、PTP、NTP/SNTP网络对时信号输出。
2.具有两个物理隔离的相互独立的10/100M网口(每个端口具有独立的MAC地址),两个端口可以灵活的配置使用,可以用在不断增长变化的网络环境中;还可用于不同的子网或不同的物理隔离的网络中。另外,还可用来作为NTP网管来使用,使两个物理隔离的网络共享时间服务器资源。

3.可同时为上万台客户端、服务器、工作站提供时间服务。
4.同时接收GPS和北斗时间基准信号,以北斗为主。

现在正在做方案,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有谁对这方面比较了解的,请给点建议?
因为是双网口,是否需要双CPU?
谢谢!!!

网友:
北斗的数据是加密的,没法用的。

网友:
使用MPC系列的,一般但双MAC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斗的数据是加密的,没法用的。
人家既然那么说,自然是上面有人的啦~

网友:
在以前公司做过这个东西,有北斗加GPS的模块买来现成用就是了,就是北斗的这个时间精度还不够要输入经纬度和高度才能达到100ns级别(这部分可能记忆有误)。
这个要用FPGA做数据处理,不然上万台机器cpu怎么响应的过来。
最关键PTP谁帮你做,我指的是v2.0版本的

网友:
ptp如果要精确,需要硬件打时戳。越靠近物理层越好。现在支持1588v2的phy也有了。如果要支持single step则对phy要求更高。不需要很精确可以用mac打时戳。映像中stm32的mac就支持1588 2-step。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PTP确实很麻烦。

网友(2011-05-19):
请问你的时间服务器做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