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SGDMA 驱动LCD!!

楼主(2010-08-10):
我在使用Altera  user IP Guide 手册上的video sync genrerator and pixel converter cores核做LCD的显示,使用如下结构:
Video Buffer (32bit  0RGB) -->  SG-DMA (32bit  BGR0) --> FIFO(32bit BGR0) --> Pixel Converter (24bit BGR)  -->Video sync generator(24bit BGR)
编译通过了,IDE程序也运行了,但是LCD就是没有图像。
Video Buffer是用的SDRAM (12bit),不知道这个12位而SGDMA是32位会不会影响?
在IDE程序里,如何构建SG-DMA的descriptor,是否需要人为的去安排SDRAM里的数据,调用callback函数下一个描述符会是怎样的?
有没有高手能够指导下, 另外如果各位有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希望能贴上来参考下。
不胜感激,这个卡了好长时间了。
QQ:568515295

网友:
关注。友晶有个NEEK开发板,有完整的参考设计,LZ可以参考一下,那里面SDRAM BUFFER是64bit访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NEEK在哪找呢?能否给个链接。
我昨天用Altera 官网上的一个Modular SGDMA的例子中的核实现了显示,但是这个核只支持Quartus9.1以上版本,他的核将SGDMA和CSR等组建加进去作为一个核了,我还是想用SGDMA的核实现上述流程。

网友:
贴一个NEEK做的数码相框的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
谢谢提醒啊,我找到链接了
http://www.altera.com/products/devkits/altera/kit-cyc3-embedded.html?f=hp&k=t0&clientID=no
但是我的问题仍没有解决,他提供的例子都带有自己的核,不具备普遍性,我很想用我的这个框图来实现控制显示。
继续奋斗了

网友:
neek里面显示的部分并没有用“自己的核”,都是altera提供的SOPC部件,用SGDMA+pix convertor+fifo+sync generator。只有一个SD卡是第三方核,需要另外申请license,如果你打不开例子工程的话,可以直接打开工程目录下面的.sopc文件看看。

网友(2011-02-23):
如果我用3.5的屏要怎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