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接口的屏如何驱动起来?

楼主(2010-08-10):
RT

网友:
有lvds to rgb的芯片,NI、TI都有

网友:
呵呵越来越多人开始玩LVDS屏了。用SN75LVDS84

网友:
LVDS的屏 如何用VGA驱动 这个才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直接买的转接板,大约1K,用在工控机上的

网友:
有RGB转LVDS的IC,还有就是直接用FPGA的LVDS口驱呗

网友:
很简单,其实抛开了 LVDS ,那些逻辑还都是一样的,无非一个HSYNC,一个VSYNC,然后就是数据

网友(2011-12-15):
想知道LVDS和RGB有何不同,有何优缺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知道lvds和rgb有何不同,有何优缺点?

逻辑结构一样,就是物理层载体不一样;LVDS 的优点是干扰小(差动传输),可以上到很高的频率,数据线的长度也有优势;当然,也增加了一个 lvds的编码过程!

网友(2012-02-18):
Mark,我也准备要搞这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采用FPGA的LVDS输出接口就可以,根据LCD屏接口的数据与同频逻辑关系输出正确的数据与同步逻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