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F648A能直接代替16F628A吗

楼主(2010-08-10):
我现在要在已有的一个硬件上面写程序,那个板子本来用的是628A的,我之前比较少用PIC的片子,对PIC不怎么熟悉。感觉我写出来的程序烧在628A上的CODE区可能不够用,因此想先买648A的。
不知628A上面有的资源648A一定就有吗,我想如果有的话就直接代替就行了~~
请各路神仙多指教~~~

网友:
都有,可能急促你你要多设置一些就可以了。只要有源代码,又是C,都没太多问题。

网友:
从百度知道一路问到这里了。
再次和楼主说一下,没问题的。两者只是ROM和RAM大小不同而已。
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对比一下。两者的介绍是在同一份数据手册内的。

网友:
直接烧下去就可以,只是FLASH大小不同而已

网友:
为什么不看数据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百度知道一路问到这里了。
再次和楼主说一下,没问题的。两者只是rom和ram大小不同而已。
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对比一下。两者的介绍是在同一份数据手册内的。

哈哈,在知道又是你帮了我!
真乃吾师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