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 NAND FLASH 坏块管理

楼主(2010-08-10):
在网上找了半天NAND FLASH坏块管理的资料,发现大家抄来抄去都是那几段话,总结一下有两个要点
块擦写会擦掉出厂时的坏块标记,出厂带的坏块有时也是可以擦写成功的,但之后工作会不稳定,所以在使用前一定要做好坏块表
坏块是由page program和block erase造成的,表现为某个位不能上拉到1,除了这个字节外,其他字节或页也可以使用但是不稳定,所以即使一个比特坏了,整个块也要隔离掉

画了3个框图如下

页编程 (原文件名:PageProg.jpg)

块擦写 (原文件名:BlockErase.jpg)

导出 (原文件名:PageRead.jpg)

请做过的朋友给点意见

楼主:
FLASH 是 K9F8G08,1GB,4096块,每块64页。
坏块表为512个字节,每个字节8位,这样共4096位代表4096块,好块为0,坏块为1.存放在BLOCK 0中。
写的时候,页地址不断加1,遇到坏块则跳过,写入失败则标记本块为坏块,将本块拷贝到下一相邻的块中,继续写。

网友(2011-04-05):
一直在看楼主的头像。

网友:
以为是ST的GRANT

网友(2011-05-06):
吸引我的是LZ的头像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
这个坏块管理的确是个难题,之前有过一个NAND的均衡写的文件系统,具体名字记不住了,可以google一下。

网友(2013-04-23):
你好,看了你的NAND FLAHS坏块管理,首先赞一个!有个问题请教下,对nand进行页写操作时,你是怎么去判断写入是否成功的,是写入后读出来进行比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