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焊好了没电池怎么调?

楼主(2010-08-10):
有个3A的12V开关电源,可以用来调嘛?

楼主:
多谢多谢,那就放心了,哈哈

网友:
占空比高时电源可能会保护掉

楼主:
保护掉什么意思?

网友:
过流保护关机。

找手机废电池用。

楼主:
哦,明白。那9A 12V的开关电源应该够了吧,呵呵
手机电池不是只有3.7V嘛?

网友:
多几节串联。

9A也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