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向883的CAN写入数据会导致复位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0-08-10):
请问向883的CAN写入数据会导致复位是什么原因啊?打开了看门狗,现在在测试的时候在时钟中断中不停的喂狗,但是还是会在通过CAN发送数据的时候芯片会复位,不知道是为什么,只要把CAN发送这段程序关掉,程序的其他部分没有什么问题的,急,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如果关掉看门狗的话通过CAN发送数据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你把看门狗的间隔时间放长一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