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perCAM中调整好线路和孔位置如何能保存成一个项目文件便于以后继续使用?

楼主(2010-08-10):
CopperCAM使用的是Tee的汉化版

有时候输出的线路和孔层需要调整才能一致,想把它们一起保存成一个文件,就像其自带的例子那样Sample1.grb,但是保存后总是没有孔层,只有线路层。

打开它自带的sample1.grb,直接保存,没有问题,可以再打开;如果修改了孔德位置再保存,就无法打开了。

我注意到,没有使用汉化文件之前的引文版,可以保存成一个*.PCB格式,这个格式保存、打开刀路和孔层都没有问题,只是由于注册问题,不能输出所有数据。一旦汉化之后,保存格式中就没有*.PCB格式了。

各位,有么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或者哪个版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各位雕刻线路板的朋友,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么?

网友:
有时候输出的线路和孔层需要调整才能一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详细说说上个图看看,说不定能帮你解决

楼主:
线路层和孔层是protel中分别生成的,生成线路层是如果是bottom层走线,则生成gerber文件时要选择镜像生成,但是孔层没有镜像输出,导入到copperCAM的时候就要调整下孔层,以便跟线路层配合好。

虽然调整几下就可以,但是总归要调整,调整好了如果能保存下来,下次雕刻不旧来的方便了嘛。

网友:
不用protel中生成的钻孔,copperCAM可以在焊盘上自动生成钻孔,在编辑焊盘选项里

楼主:
还可以这样啊,又学到一招。

谁有2010年的CopperCAM的licence?呵呵,这个可以保存*.PCB

网友:
同求 2010.06.28 版本 lic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