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32-UC3A0512(EVK1100开发板-采用PLL0,PM=60M实例测试),串口波特率如何设置?

楼主(2010-08-10):
如果采用PLL0,使主频为60Mhz,此时串口的波特率应如何设置?
有谁能提供相关的设置或函数示例?

楼主:
难道都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自己顶!

楼主:
是串口初始化函数设置需要实际的pba_hz问题,修改后正常。

  结贴!

网友(2010-10-14):
不好意思刚看到,以前用UC3B0256时候出过类似问题,12MHZ晶振PLL0到120MHz,再二分频到60MHZ
其它部分工作都正常,就是串口不工作,后来在.H文件中把PBA_HZ设为30MHz就好了
即便超频使用也没问题,好像是有个上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