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SRAM+CH341驱动VGA活动(刚出炉的图片)

楼主(2010-08-10):
今天早上新芯片回来了。一上班就开始焊接。首先量了电压。OK后,开始上CH341USB接口芯片,然后安装驱动,在上EPM240,由于CPLD下载有点问题,所以没有下载程序。先上几张图片,我水平有限,请勿拍砖!

网友:
有没有多余的板子啊?

网友:
能驱动TFT吗?

楼主:
这个板子没有做TFT的借口,原理上是可以驱动的。现在用来驱动VGA接口的显示器。

网友:
我也顶一下!!

楼主:
图片已经可是显示了,但是256K的SRAM只能显示半屏的清晰图像,还是请小马哥帮忙个引脚分配给改了。对于入门学习我想应该不错,灯掌握原理,我就换成512K的。

网友:
顶楼主,自己最近也在做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如何把图片数据显示的 请说一下原理啊 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发个CH341在xp下的驱动上来吧

网友:
CH341 xp下并口驱动程序

网友:
我也发上来显摆显摆,本来想先烧个程序的。电脑里没装qutarts9.0。
看个电影先,呵呵!

全部是在公司自己焊的!

网友:
对了,手头上现在没有2.0K的阻排,板子上焊接的还是小马哥板子附赠的呢。就差一个

网友:
上图,现在是照搬小马哥的程序做的。显示正常了。接下来我把这个板子和我的9200板子连上。用9200驱动VGA。

网友:
不错啊!!!!CH341是用来给上微机软件通过转的串口给CPLD下图片数据的吗?

网友:
回楼上,是上位机软件通过转并口给CPLD下载图片数据

网友:
回楼上,小马哥已经开源了。

楼主:
准备用STM32来驱动VGA显示器。小马哥说他已经实现了。我的板子由于用的是256K的SRAM,缓存不够,只能现实半屏的图片。不知道有没有用STM32驱动成功的,来交流下经验,

网友:
回复 楼主:
准备用stm32来驱动vga显示器。小马哥说他已经实现了。我的板子由于用的是256k的sram,缓存不够,只能现实半屏的图片。不知道有没有用stm32驱动成功的,来交流下经验,

对啊,STM32 总线版的我已经做出来了,正在做批量生产;我会以优异的价格提供给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图,现在是照搬小马哥的程序做的。显示正常了。接下来我把这个板子和我的9200板子连上。用9200驱动vga。

----------------------------------------------------------------------

这个图片还是我弄的,哈哈

网友:
谢谢,东西到手,有上位机DEMO界面下载试试么?试了OK再用STM32驱动一下。

网友:
板子刚拿到,但板上341跟CPLD之间没有开槽,楼主是怎样弄开的?
求上位机的下载程序

网友:
东西已经到手了,很不错。

不过自己还不会用上位机。

楼主:
上位机要在命令模式下使用:
1.在运行中输入:CMD
2.进入到上位机所在的目录下,例如:D:\CD study\voga\ovga.exe
3.然后会弹出请输入命令提示:
   这时输入:ovga --download a.bin 即可看见LCD上的画面。
注意:首先要将两个24PIN的排阵一对一的方式连接起来,这样才能通过USB将图片文件下载到SRAM中去。我今天晚上会上照片的

楼主:
上位程序:

楼主:
lghtjpu 艳阳高照
=======================================
板子就一起用,不分开,如果开槽,JLC就算两块板子了。嘿嘿,所以就”合二为一“

网友:
VGA 模块我做了些成品:

EVGA86模块:

网友(2010-09-17):
回复 网友B:

有时间去看下

网友(2010-11-02):
广告不少

网友(2010-12-06):
板子不错,有空研究研究

网友(2011-11-25):
楼主在深圳哪里?有事相求。QQ:136334063

网友:
回复 楼主:

佩服佩服,能实现目标的TX,都值得学习啊。。

网友(2012-07-06):
你的板子卖不卖?我想要!!!

网友:
哥们卖几块,给我!!

网友:
原来还可以用usb2parallel的,牢靠么?

网友(2013-01-25):
你好,能否发点CPLD的代码参考一下,jxncxy@sohu.com

网友(2013-03-11):
期待开源,强烈要求楼主

网友C(2014-08-01):
期待楼主给个小马哥开源的链接。

网友(2018-05-14):
引用 网友C:
期待楼主给个小马哥开源的链接。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582675-1-1.html?_dsign=1d7fc2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