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空间和时间度量问题

楼主(2010-08-10):
大家好,小弟最近在对一个评估板进行实验。这个CPU的主要工作就是AD采样和UART发送。

现在老板要求给出这个CPU的性能报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空间所占容量和时间所占容量百分比

(1)空间所占容量: AD+UART这两个任务占用CPU多少存储空间,还有多少空间供其他应用程序执行。

它的解决方法:我觉得就是在程序中只编写这两个任务。然后在KEIL下编译后,下面有code=5400, RO-data=52
RW-data=328, ZI-data=3696
那些数值,从而就可以看出来了吧?

不过有人说code是FLASH的数值,后面三个是RAM的大小,但也有人说后面三个是ROM的大小。。有点搞不清楚了。

(2)时间所占容量: 要计算AD+UART所占用CPU的总时间量,这个一般怎么测试的?
(可能我表达的不是很清楚。大致意思就是CPU运行的时间中,有多少时间要给AD+UART来运行的)

难道是用定时器?测试占用的时间量,这个真没接触过,还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好像KEIL带这些工具吧。

网友:
程序空间就是RO(READ ONLY)那一个,RW是(read&write)读写空间怎么能是ROM空间。
你定时器总有吧,找个空闲管脚翻转一下,AD和USART时间不就出来了?
如果要求不高KEIL软仿一下也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答复。

但是你说的“你定时器总有吧,找个空闲管脚翻转一下,AD和USART时间不就出来了? ”  这个我不太明白,能详细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