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都追求实时采样然后快速显示,现在市面上有没有可以记录一段时间波形的示波器?

楼主(2010-08-10):
示波器都是追求实时采样然后快速显示,现在市面上有没有可以记录一段时间波形的示波器?

网友:
有,鼎阳SDS1000CM示波器满足记录一段时间波形.6M记录的波形记录仪,最长可以连续记录33.33小时,让你想看哪段就哪段.

网友:
我用过的几款都有波形录制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录制的波形数据能不能拷出来分析

网友:
推荐使用日置的数据记录仪 和示波器有绝对的差距的就是干记录数据的活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