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8-11):
驱动部分已经是推挽了,为什么还要串个二极管作下拉。

网友:
是为了实现电流电压控制的逻辑或控制

楼主:
那么驱动就没有必要推挽了,用OC不行么?

楼主:
还有,春风兄是否作过阶跃相应试验?因为IRFP250有2800p的输入电容,而驱动通过1k电阻供电,速度受否受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春风兄是否作过阶跃相应试验?因为irfp250有2800p的输入电容,而驱动通过1k电阻供电,速度受否受影响。

我们这里跟开关电源应用不一样,关断速度绝对要快,因为关断速度决定过压过流速度,也关系到过冲的大小,开通速度就不需要很快了,毕竟不是高速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驱动就没有必要推挽了,用oc不行么?
可以的,我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标准的推挽驱动就没省掉一边,看着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