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更换2440 的内存后,内存只能跑100M了,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到133M?

楼主(2010-08-11):
2440 主频 405M
以前2440 用的是128M 的SDRAM ,是可以跑133M的
现在换成128M  的mobile SDRAM,bootloader还能跑133M,可是在启动wince的时候无法启动,在wince 下的把内存频率降到100M就可以启动。
现在郁闷的很。128M的 mobile SDRAM 运行wince效果就像64M的SDRAM,128M 的普通SDRAM勉强过得去,不过和64M的 2416 跑同一个频率比较,还是比2416 差一点。
客户很火,现在卡壳在这里,无可奈何,硬件模具都已经定型,改不了。无奈ing,大家有什么软件修改方法,指点一下小弟啊。呵呵。

楼主:
我晕,人气不行啊。
等我再对比各个参数设置,真没有人遇到过嘛?

楼主:
明天再去整了。呵呵。

网友:
能说明mDDR的型号吗?2440我不熟,明天看看手册是否支持mDD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明mddr的型号吗?2440我不熟,明天看看手册是否支持mddr.

谢谢了,2440 不支持mddr 的,我的是m SDRAM的,可以运行的,在CSDN已经有人提示,呵呵,多谢你了。
应该有以下原因:
一、电源稳定性
二、硬件布线
三、内存参数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刚看的2440的资料。2440是支持mSDR,不支持mDDR。下面是128M的参考设置
=================================================================================
EBoot\stsrtup.s :
B6_SCAN     EQU     (0x2)    ; 10bit
B7_SCAN     EQU     (0x2)    ; 10bit
BK76MAP     EQU     (0x2)    ;128M/128M

Stepldr\memcfg.inc :
B6_SCAN  EQU 0x2 ;10bit
B7_SCAN  EQU 0x2 ;10bit
BK76MAP  EQU 0x2     ;128M/128M

Stepldr\startup.s (RAMclear) :
ldr  r9,=0x08000000   ; 128MB of RAM.

Stepldr\stepldr.bib :
    STEPLDR   00000000  00001000  RAMIMAGE
    STACK     37ff5800  00001000  RESERVED
    RAM       37ff0000  00001000  RAM

Inc\oemaddrtab_cfg.inc :
g_oalAddressTable
        DCD     0x80000000, 0x30000000, 128      ; 128 MB DRAM BANK 6
=================================================================================

网友:
把内存参数适当改小,适当抬高0.1V-0.2V左右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把内存参数适当改小,适当抬高0.1v-0.2v左右电压

这样搞下来,怕楼主产品下不了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压可以考虑调到1.85V,关于参数没有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电压可以考虑调到1.85v,关于参数没有经验。

做嵌入式产品,就尽量不要在提升电压之类的地方打主意

其实楼主的问题,八成可能是因为 PCB 设计不良,一成半可能是电源 IC 质量太烂,只有半成是因为配置有错

楼主:
这是最后一个2440 产品,解决了,以后再也不用他了,下一代用A8了。呵呵。已经化了电路图,准备去打了。
多谢各位提示。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最后一个2440 产品,解决了,以后再也不用他了,下一代用a8了。呵呵。已经化了电路图,准备去打了。
多谢各位提示。呵呵。

其实你用 A8 更需要考虑 PCB 问题……

当然这东西最关键就看你的客户/老板愿意为每块 PCB 出多少钱了……若本来最好用8层板做的东西图便宜硬生生挤到4层板,那效果肯定好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winco ``````你
请我吃小肥羊!

楼主(2010-10-04):
嘿嘿,哦,前阵子试了一下,
发现没有什么参数可以改的
于是不断的降频,发现130M能跑
133 就不行了。嘿嘿,不过感觉mobile SDRAM 比SDRAM 速度差了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