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蛋痛C1110之3,无意义的优化。

楼主(2010-08-11):
做“双100”通讯,无线和UART都是100K。
在仿真的时候,看编译生成的代码,结果又发现蛋痛的地方。
只要是在中断中,有对XDATA的操作,或者有3个以上的变量,就会调用一个叫enter xsp的函数,是编译器自己产生的,这个的功能就是把堆栈保存在XDATA中,指令60多条,push movx满天飞,完了还有exit xsp,60多条指令基本上是3~4个周期的,进出堆栈就是400多个周期。26M的单片机响应26K的中断事件,中断的CPU资源在1000个周期,乍一看很多,其实不多。1000个周期,对于chipcon的8051内核来说,做不了什么事。

网友:
支持LZ“蛋痛”,期待蛋痛4

楼主:
我的建议是,对于传输速率超过100K,即中断频率最大能上10K的通讯,采用DMA的方式。

网友:
楼主对C51的参数调用规则不是很熟悉.
在KEIL内(其它如何,未作了解),使用R0-R7传递参数,且最多三个.当有指针或长整形之类的数据时,还可能达不到三个.超过这个参数数量的,就得要通过XDATA进行堆栈处理.
建议楼主:
1\对于中断内调用的函数,严格的规划参数类型与数量.
2\对于有多个指针,多种数据,使部分参数不能通过R0-R7来传递的,通过数据结构的方式以减少参数数量.
3、对于多个整形参数,可以多个参数组合为整形参数,如两个字节参数组合为一个整形参数。毕竟通过拆分一个整数比栈操作省不少。
以上是本人常用的方法。

网友:
51 SP只有8位,保存到XDATA是防止SP溢出。

网友(2010-10-22):
还是要多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