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爱好者的困惑——研究TC35i问题

楼主(2010-08-11):
小弟目前正在学习单片机有关GSM模块的通信方面的知识,研究了一段时间的TC35i模块,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恳请各位大虾们多多指教,让小弟也一同进步,踏入单片机世界。在此小弟将不胜感激。
问题是这样的,在启动TC35i模块时,模块没有成功启动,以下是本人绘制的电路原理图
tc35i独立模块 (原文件名:tc35.jpg) 主要是想通过串口调试助手,了解其与PC机的通信。在通信方面TXD、RXD端与MAX232的R1OUT、T1IN相连。电源方面通过稳压块与图中几个接线柱相连。可现在的问题是没法成功启动TC35模块。(本人觉得启动TC35模块成功与否与MAX232相连无关)
希望各位路过的高手们,能够驻足,留下自己的脚步,帮助小弟这样一位跟你们当年一样好学的爱好者。

网友:
无法启动是指什么现象?
有没有上电复位?复位时间够不够?
电源要用稳定点的,上电后等TC35初始化之后再通信,不要急着发命令

楼主:
感谢您提出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都有试过,结果还是一样,TC35的指示灯没有相应的工作,即模块处于关闭状态。
现在觉得是电源上所提供的电流达不到要求。据说要提供2A的启动电流,模块才能够成功启动,请问大家有什么比较理想的模块能够满足这样的要求吗?我有看过LM2596这一芯片,不知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小弟再次谢过~~

网友:
用移为M16吧,可以满足你的要求,QQ联系:344646215

网友:
电压太低了,我用7805串个二极管都能稳定工作,或者用个317调到4.几伏就行了~

网友:
led灯闪了就表示启动了!

网友:
3.6肯定启不动,还有天线一定要接,要不开了也会关机的

网友(2010-10-02):
回复 网友A:

7805电流最大是1.5A,
TC35i启动时最大电流是2A,大于7805的极限值

网友:
R5 用1K吧,要不开了机你未必看到。
去掉R1、R2、R3,用OC门或NPN三极管驱动IGT,不要直接连到单片机端口(OC门输出的除外)。
RXD,TXD和单片机端口间分别串个22欧的限流电阻。
CCVCC和CCGND间加个204的陶瓷贴片电容。
将VCC电压调到4V。
VCC和GND端加个1000U/10V的电解和104陶瓷贴片电容,接近排线插座。
先检查排线的连接是否正常,特别是自己焊的插座。通电后,用万用表检查VDD,应该有2.9V,再检查IGT端,应该超过2V。
先不要连接P2,用一个普通的常开按钮接到IGT和GND,加电后,按住按钮几秒在放开,如果你的模块没坏,100%启动成功。

网友:
/IGT信号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