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 驱动问题,有两种电路 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10-08-11):
一种是看到 小马哥的 电阻网络

还有一种是黑金的直接和FPGA相连的

不理解啊

网友:
电阻网络是为了得到不同的电压值,这样显示器根据不同的电压输出的颜色不一样,相当于DA了
直接连接的话只能输出8种颜色了

网友:
楼上正解;这两个电路的区别就是一个 8色,一个 65536色

网友:
那你们觉得我设计的图行吗???
我是参照小马哥 Altera CII ,黑金等好多图设计出来的
具体请见http://www.cnblogs.com/crazybingo/archive/2010/07/31/1789323.html
求大家意见

网友(2010-09-23):
楼上的图 RGB 对地 接 75欧姆电阻? 你拔掉你的显示器,量量 VGA输入端对地电阻是多少吧。

网友(2011-01-27):
学习了 记下记下

网友(2011-08-03):
LZ ,补补数电去吧,rgb三个模拟接口,液晶直接可以输入数字信号,2的三次幂就是8种,最多256就是1400多万种啊

网友:
楼上的几位的方法无非就是在搞个AD,方法众多,大同小异

网友(2011-12-23):
我买的学习板上居然是这个电路图,感觉他设立三位RGB毫无意义~~~
还有想请教一下,FPGA的IO口不是3.3V吗,直接接过来,和VGA的电平0.714V同啊?

网友:
我的电路是正确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在做可变增益放大器(Veriable Gain Amplifier)缩写也是VGA,咋一看,晕了下

网友(2012-02-05):
回复 网友A:
-------------------------------------------------------------------------------------------------------------------------
怎么会没有意义呢?这种接法可以显示2^8=256种颜色。按照叠加定理,当R0,R1,R2为不同的组合时,VGA_R端口的电压是不同的,其他端口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