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中用PC口与74HC595模拟SPI通信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8-11):
马老师:您好!我用74HC595模拟AVR的SPI通信,那用PC口来模拟SPI总线时序,也即实现端口扩展,但是写的这个程序无法实现功能,595的输出全成了低电平,也找不出问题了,所以发帖请帮忙,图见附件!
程序如下:(延时不用管,我是有的,只不过没在这儿贴上来而已)

#include <iom48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delay_us.h"
#define SH_high PORTC|=BIT(PC4) // 串行移位脉冲高电平,PC4口产生
#define SH_low PORTC&=~BIT(PC4)//串行移位脉冲低电平,PC4口产生
#define ST_high PORTC|=BIT(PC3) //并行输出脉冲高电平,PC3口产生
#define ST_low PORTC&=~BIT(PC3)//并行输出脉冲低电平,PC3口产生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j;
DDRC=0xff;
PORTC=0xff;

while(1)
{

        SH_low;
        delay_us(10);
        ST_low;
        for(i=0;i<8;i++)
        {

                for(j=0;j<8;j++)
                  {

                  PORTC|=(1<<5);//8位数据全为1
                           delay_us(10);
                  //PORTC&=temp;
                  SH_high;         //开始串行送出数据
                  delay_us(10);
              SH_low;
                  delay_us(10);
                  }
        delay_us(10);
           ST_high;//送并行端口
        delay_us(10);
        ST_low;
        delay_us(10);
                }
}
}
麻烦马老师仔细看看,给我找找原因,谢谢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用的就是proteus这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2011-12-17):
回复 楼主:

一定是熔丝位设置的问题。。。看看jtag功能有没有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