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雕刻机刻双面电路板

楼主(2010-08-11):
雕刻顺序,1使用15°尖刀雕刻TOP,2使用0.4及1.0钻头打孔,3反面,4使用15°尖刀雕刻BOT,5使用1.5玉米刀切割PCB
雕刻文件及图片如下:

我觉得还可以,大家一起探讨下!

网友:
做得不错,楼主上几张雕刻机的照片看看

网友:
貌似略有点孔偏

楼主:
就是孔偏,这是双面板的BOT面。反面时对的不太好。目前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希望有高招的朋友赐教!

网友:
确实没什么好办法,就是在机器精度有保证的前提下,仔细仔细再仔细,别无他法

网友:
钻头似乎不太好,毛边很严重啊。

网友:
还是自制的,我感觉已经很不错了,要是一味的跟工业的比……
那就不能那样比了!
不过楼主的成果我个人认为还是很令人满意的!
支持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钻头似乎不太好,毛边很严重啊。
那不是毛边,是下刀太深了,割到基板了

网友:
如果没有阻焊层,这样的板估计不能用,直插的还好,贴片的就难说了,焊锡很容易粘连。

网友:
建议整版涂绿油,然后把焊盘再擦出来,这样会好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孔偏,这是双面板的bot面。反面时对的不太好。目前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希望有高招的朋友赐教!

做得非常漂亮,是用AM的机吗?
双面板我的做法是用原程式加编,先对角打四个定位孔,

网友:
楼上的.定位孔一定要按pcb的中心点为中心点定位.随便的放上4个定位孔,保证你反面过来后利马作废一张pcb.

网友:
不错,刻top时下刀多深?

网友:
对不准的问题~~~~~  我想要有2个基准点来保证  比如果 X轴一个 Y轴一个  呵呵呵呵

在不行的话  作一个基准底板 PCB 上有洞 底板上有突轴  这样正反面都跑不了了

打开画图去 吧想法画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上的.定位孔一定要按pcb的中心点为中心点定位.随便的放上4个定位孔,保证你反面过来后利马作废一张pcb.

我用是Eagle的cam生成,从来没有出错.会否用coppercam有不同?
钻穿的定位孔在pcb正中央?都是第一次听到这样做.
还是意思是x,y刀路起点?

楼主:
下刀深度0.075.那几个有毛边的孔是手工在摇臂钻上打的。因转速太低,所以有毛边。本来用雕刻机也可很方便的做的,但编程的时候忽略了!

网友:
例子 (原文件名:pcb.JPG)

如果你的4个定位孔,按PCB为中心做定位4个,出道路的时候,软件却是按设计的整个外框的这个中心点来做刀路的,所以就算打了定位孔,一反过来雕刻PCB。这个PCB,肯定对不上正面的刀路。直接作废。

可以吧图片直接镜像对比就知道了。有的人忽略了这点,很容易搞错。

就算不是我上边说的。就算设计的PCB和设计画板为同个中心。用CopperCAM安放的定位孔安放的时候也必须要以PCB为中心4个角放置。(虽然CopperCAM是4个角同时放的,不过它没有中心点)不然反面的时候,就对不上了。

不知道我说得是否明白?

网友:
为什么会对不上中心线  这可是机械加工生成  就当是软件问题 又能否作一个小软件对刀路文件进行修正

网友:
回复 网友C:
CopperCAM会自动处理好定位孔的问题,你只管放置就行。

网友:
LZ是错的。不信就随便放 呵呵

网友:
先将PCB的板子用雕刻机裁好,然后固定在基板铣出的90度槽内,基本上这样定位还是比较精确的,正反面都靠这个90度槽帮助定位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钻头似乎不太好,毛边很严重啊。
那不是毛边,是下刀太深了,割到基板了

现在根本买不到绝对平整的PCB板了,割到基板很正常,当初我为了减少割到基板害的很多次都因为铜皮没有雕刻掉而返工

网友(2011-03-08):
问一下楼主,,咱们自己雕完电路板能不能上油啊?

网友:
还有就是过孔的top和bottom是如何连接在起来的的?就是孔壁如何上锡或者铜?

网友:
15度的刀很容易断的 我的只能跑F100

网友:
楼主是用CopperCam做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是用coppercam做的么?

是使用coppercam作的。使用这个软件时最好把别的软件都关掉,他在计算刀路时相当慢,如果你的PCB比较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F:
问一下楼主,,咱们自己雕完电路板能不能上油啊?

回复 网友F:
还有就是过孔的top和bottom是如何连接在起来的的?就是孔壁如何上锡或者铜?

当然可以上油,如果你需要而且不怕麻烦。我的过孔是使用电阻腿做的,插进去,两面焊接,然后剪平。我觉得也还方便。

网友(2016-08-03):
线这么细
怎么做到的

网友:
什么雕刻机呢,推荐下

网友(2016-12-09):
>什么雕刻机呢,推荐下
Or upload an pi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