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谁能计算出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

楼主(2010-08-11):
dianlu (原文件名:恩恩额.jpg)

这个电路图 R9一段输入0-5V可调
求 LM2576 2脚输出电压
详细计算的过程

楼主:
LM2576 的4脚 接个运放的作用是什么啊 !!!

网友:
你的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哦?首先问一下你的LM2576应该是ADJ的吧?若是的话,经过电路自动调整后4脚的电压最后会稳定在1.23V;其次也就是一楼兄弟所问的,运放LM358电路有问题,应该不是当比较器用,也就是说运放处的电路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