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 的DSP库进行FFT变换说明及例程

楼主(2010-08-11):
/*
*********************************************************************************************************
FileName:dsp_asm.h
*********************************************************************************************************
*/

#ifndef  __DSP_ASM_H__
#define  __DSP_ASM_H__
*********************************************************************************************************
*                                            FUNCTION PROTOTYPES
*********************************************************************************************************
*/

void    dsp_asm_test(void);
void  dsp_asm_init(void);

#endif                                                          /* End of module include.                               */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
* FileName:dsp_asm.c
* Author:Bobby.Chen
* Email:heroxx@163.com
* Date:2010-08-11
* Description:This file showes how to use the dsp library in mdk project.
*                  使用三角函数生成采样点,供FFT计算
*                  进行FFT测试时,按下面顺序调用函数即可:
*                   dsp_asm_init();
*                   dsp_asm_test();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sp_asm.h"
#include "stm32_dsp.h"
#include "table_ff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
*********************************************************************************************************
*                                           LOCAL CONSTANTS
*********************************************************************************************************
*/
#define PI2 6.28318530717959
// Comment the lines that you don't want to use.
// 要模拟FFT,请注释掉其他的预定义
// 此处也可以全部注释掉,在MDK的工程属性->"C/C++"->"Preprocessor Symbols"-"Define:"中添加NPT_XXX项目
// 但是这样做法的缺点是每次修改XXX数据,都会导致MDK下次编译时会编译全部文件,速度太慢。
//#define NPT_64 64
#define NPT_256 256
//#define NPT_1024 1024

// N=64,Fs/N=50Hz,Max(Valid)=1600Hz
// 64点FFt,采样率3200Hz,频率分辨率50Hz,测量最大有效频率1600Hz
#ifdef NPT_64
#define NPT 64
#define Fs  3200
#endif

// N=256,Fs/N=25Hz,Max(Valid)=3200Hz
// 256点FFt,采样率6400Hz,频率分辨率25Hz,测量最大有效频率3200Hz
#ifdef NPT_256
#define NPT 256
#define Fs  6400
#endif

// N=1024,Fs/N=5Hz,Max(Valid)=2560Hz
// 1024点FFt,采样率5120Hz,频率分辨率5Hz,测量最大有效频率2560Hz
#ifdef NPT_1024
#define NPT 1024
#define Fs  5120
#endif

/*
*********************************************************************************************************
*                                       LOCAL GLOBAL VARIABLES
*********************************************************************************************************
*/
extern  uint16_t  TableFFT[];
long lBUFIN[NPT];         /* Complex input vector */
long lBUFOUT[NPT];        /* Complex output vector */
long lBUFMAG[NPT];/* Magnitude vector */
/*
*********************************************************************************************************
*                                      LOCAL FUNCTION PROTOTYPES
*********************************************************************************************************
*/
void dsp_asm_powerMag(void);

/*
*********************************************************************************************************
*   Initialize data tables for lBUFIN
* 模拟采样数据,采样数据中包含3种频率正弦波:50Hz,2500Hz,2550Hz
* lBUFIN数组中,每个单元数据高字(高16位)中存储采样数据的实部,低字(低16位)存储采样数据的虚部(总是为0)
*********************************************************************************************************
*/
void  dsp_asm_init()
{
  u16 i=0;
  float fx;
  for(i=0;i<NPT;i++)
  {
    fx  = 4000 * sin(PI2*i*50.0/Fs) + 4000 * sin(PI2*i*2500.0/Fs) + 4000*sin(PI2*i*2550.0/Fs);
    lBUFIN = ((s16)fx)<<16;
  }
}

/*
*********************************************************************************************************
*   Test FFT,calculate powermag
*   进行FFT变换,并计算各次谐波幅值
*********************************************************************************************************
*/
void  dsp_asm_test()
{
// 根据预定义选择合适的FFT函数
#ifdef NPT_64
  cr4_fft_64_stm32(lBUFOUT, lBUFIN, NPT);
#endif

#ifdef NPT_256
  cr4_fft_256_stm32(lBUFOUT, lBUFIN, NPT);
#endif

#ifdef NPT_1024
  cr4_fft_1024_stm32(lBUFOUT, lBUFIN, NPT);
#endif

  // 计算幅值
  dsp_asm_powerMag();

//  printf("No. Freq      Power\n");
//  for(i=0;i<NPT/2;i++)
//  {
//    printf("%4d,%4d,%10d,%10d,%10d\n",i,(u16)((float)i*Fs/NPT),lBUFMAG,(lBUFOUT>>16),(lBUFOUT&0xffff));
//  }
//  printf("*********END**********\r\n");
}
/*
*********************************************************************************************************
*   Calculate powermag
*   计算各次谐波幅值
*   先将lBUFOUT分解成实部(X)和虚部(Y),然后计算赋值(sqrt(X*X+Y*Y)
*********************************************************************************************************
*/
void dsp_asm_powerMag(void)
{
  s16 lX,lY;
  u32 i;
  for(i=0;i<NPT/2;i++)
  {
    lX  = (lBUFOUT << 16) >> 16;
    lY  = (lBUFOUT >> 16);
    {
    float X    = NPT * ((float)lX) /32768;
    float Y    = NPT * ((float)lY) /32768;
    float Mag = sqrt(X*X + Y*Y)/NPT;
    lBUFMAG    = (u32)(Mag * 65536);
    }
  }
}

// 笔者使用的是金牛开发板,CPU为STM32F107VC;JLink V8,MDK-ARM 4.10

// 注意FFT运算结果的对称性,也即256点的运算结果,只有前面128点的数据是有效可用的。
// 64点FFT运算结果图(局部):

FFT_64 (原文件名:1.JPG)

上图中,数组下标X对应的谐波频率为:N×Fs/64=N×3200/64=N*50Hz.

lBUFMAG[1] 对应 50Hz谐波幅值

上图中由于FFT分辨率50HZ,最大只能识别1600Hz谐波,导致结果中出现错误的数据。
// 256点FFT运算结果图(局部):

FFT_256 (原文件名:2.JPG)

上图中,数组下标X对应的谐波频率为:N×Fs/256=N×6400/256=N*25Hz.

lBUFMAG[2] 对应 2×25 =50Hz谐波幅值

lBUFMAG[100] 对应 100×25=2500Hz谐波幅值

lBUFMAG[102] 对应 102×25=2550Hz谐波幅值

// 1024点FFT运算结果图(局部):

FFT_1024 (原文件名:3.JPG)

上图中,数组下标X对应的谐波频率为:N×Fs/1024=N×5120/1024=N*5Hz.

lBUFMAG[10] 对应 10×5 =50Hz谐波幅值

lBUFMAG[500] 对应 500×5=2500Hz谐波幅值

lBUFMAG[510] 对应 510×5=2550Hz谐波幅值

更正:
文件dsp_g2.c中dsp_asm_powerMag函数应按如下方式更改:
void dsp_asm_powerMag(void)
{
  s16 lX,lY;
  u32 i;
  for(i=0;i<NPT/2;i++)
  {
    lX  = (lBUFOUT << 16) >> 16;
    lY  = (lBUFOUT >> 16);
        {
        float X        = NPT * ((float)lX) /32768;
        float Y        = NPT * ((float)lY) /32768;
  float Mag = sqrt(X*X + Y*Y)/NPT;
  if(i==0)
    lBUFMAG        = (u32)(Mag * 32768);
  else
          lBUFMAG        = (u32)(Mag * 65536);
    }
  }
}
原因在于计算幅值时直流分量的幅值为sqrt(X*X+Y*Y)/NPT,不用除2

网友:
很好,适合初学者。

网友:
dsp_asm_powerMag()
这个函数实在废时间,比FFT运算时间多多多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dsp_asm_powermag()
这个函数实在废时间,比fft运算时间多多多多

确实如此,函数中应该采用定点数来计算,另外可以考虑用更优化的开放算法。

网友(2010-11-29):
请教LZ 频率为0模值/NPT 是不是等于直流分量?

网友:
留下记号,这个是好东西呢。

网友:
正好让我赶上了,谢谢楼主!

网友:
记号!~这个要用到的....

网友(2011-02-10):
很好很好,学习一下,正用得上。

网友:
要是暑假看到就好了,fft想了就痛!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是暑假看到就好了,fft想了就痛!

是的

网友(2011-03-12):
请教楼主,我试过64点的可以,但是256的就不可以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2011-05-13):
做1024点的,一直有问题。
还为找到原因?
FFT前的序列输入的幅值有要求吗?比如1000~2000?

网友(2011-07-16):
回复 楼主:

楼主:
程序更新了ADC采样部分。

主要代码如下:
/*        根据采样频率设定定时器        */
void    adc_TIM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ifdef        NPT_64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2499;
#endif
#ifdef        NPT_256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1249;
#endif
#ifdef        NPT_1024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4062;
#endi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3,TIM_TRGOSource_Update);
        TIM_Cmd(TIM3,ENABLE);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

void    ac_adc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ADC_DeInit(ADC2);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ADC2,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NPT;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DMA1_IT_TC1,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RegSimul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3_TRGO;//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DMACmd(ADC1, ENABLE);

        /* ADC2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RegSimul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3_TRGO;//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2, 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 (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 (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Cmd(ADC2,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2);
        while (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2));
        ADC_StartCalibration(ADC2);
        while (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2));

        ADC_ITConfig(ADC1,ADC_IT_EOC,ENABLE);

}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if (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1) != RESET) {
                LED5_Switch();
                ui_data_to_dsp(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1);
        }

        if (DMA_GetITStatus(DMA1_IT_TE1) != RESET)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E1);
        }
}

void        ui_data_to_dsp(uint32_t* ADC_VTab)
{
        if(_bFlagNeedDSP != 0) {
                return;
        }
#ifndef DSP_TEST
        memcpy(ADC_ValueTable,ADC_VTab,sizeof(uint32_t) * NPT);
#endif

        _bFlagNeedDSP        = 1;
}

网友:
mark 参考一下

网友:
以后应该会用到……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最近小弟看了下你的程序,有个问题,是不是stm32库做fft处理受频率限制,最高频率也是用256点时的3200hz啊??

网友:
没用过stm的库,请教一下:输入数据加窗吗?汉明窗还是其他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好,最近小弟看了下你的程序,有个问题,是不是stm32库做fft处理受频率限制,最高频率也是用256点时的3200hz啊??

频率分辨率=采样频率/FFT点数
256点FFt,采样率6400Hz
频率分辨率6400/256=25Hz,测量最大有效频率6400/2=3200Hz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用过stm的库,请教一下:输入数据加窗吗?汉明窗还是其他什么?

此程序中没有进行加窗处理。

网友:
下载了LZ的程序后,发现里面还有个LZ自己也的FFT函数啊,转换的精度怎么样呢?
在测试程序里面
用DSP库的那个程序
void  dsp_asm_init()
{
  u16 i=0;
  float fx;
  for(i=0;i<NPT;i++)
  {
    fx  = 4000 * sin(PI2*i*50.0/Fs) + 4000 * sin(PI2*i*2500.0/Fs) + 4000*sin(PI2*i*2550.0/Fs);
    lBUFIN = ((s16)fx)<<16;
  }
}

你把这个改成下面这这个函数
void  dsp_asm_init()
{
  u16 i=0;
  float fx;
  u16 NS;
  NS=0;
  for(i=0;i<NPT;i++)
  {
    fx  = 4000 * sin(PI2*i*50.0/Fs+NS*PI2/12);
    lBUFIN = ((s16)fx)<<16;
  }
}
就是只给采样函数加了初相,在NS取值不同的时候(我测试的是NS=0~12,刚好360度)是后,进行FFT的输出的值是不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C语言的基2 FFT函数是从网上Copy下来的,准确率很高,但是计算速度慢。
我测试的结果

点击图片看大图

网友:
FFT 应该是DSP的专长,用MCU去实现,运算速度不慢才怪。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LZ有没有测试如果给信号加上初相,每一次采样的初相都不相同的话,使用DSP库的64点fft计算结果会不一样把,其余不变的情况下,初相改变,求取的幅值最大差16。。。。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加窗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main()
{
.....
  while(1)
  {

        dsp_asm_init();
          dsp_asm_test();
  }
}

u16 NS        = 0;
void  dsp_asm_init()
{
  u16 i=0;
  float fx;

  NS        = (NS >=12 ) ? 0 : NS;

  for(i=0;i<NPT;i++)
  {
    //fx  = 4000 * sin(PI2*i*50.0/Fs) + 4000 * sin(PI2*i*2500.0/Fs) + 4000*sin(PI2*i*2550.0/Fs);
    fx        = 4000 * sin(PI2*i*50.0/Fs+NS*PI2/12);
    lBUFIN = ((s16)fx)<<16;
  }

  NS++;
}

网友:
回复 楼主:

基2的那个FFT的算法也有这种问题么?初相改变,然后求取的幅值会波动。现在想给他做校正,也不知道该怎么着手才好,都搞了4.5天了,一点进展都没有。LZ有想法么?可不可以指点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只采样了20ms一个周期的数据做64点FFT,效果会比较差。
你可以采样40ms做一次256点的FFT,然后将200ms内的连续5次FFT结果做平均。

至于加窗算法,之前只是实验了一下汉宁窗,但是没有进行实际的测量计算,不知道效果如何。

百度文库可以搜到很多这方面的论文。

http://wenku.baidu.com/view/5919d4fbaef8941ea76e0524.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下了LZ的程序,用基2的FFT测试了下,结果是很准确,几乎不受NS取值的影响。计算时间是将近6ms,感觉还行

那么官方的DSP库中的FFT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的存在呢?不解。。。

网友:
细细看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好,解说很详细,超赞。
最新的DSP库(UM0585 Rev2)出来了:
因为在旧版本的库上有个问题,不知楼主注意没有,就是例程跟说明文档对于实部,虚部位置的解说不一致。
新版本已经一致化了:
“All the signal samples must be 32-bit data containing the 16-bit real part followed by the
16-bit imaginary part (in the little Endian order: imaginary_real)”
也就是
低16bit 实部
高16bit 虚部

(这样一来才比较合理,X、cos……一般代表实部,Y、sin……一般代表虚部)

楼主加油出好帖哇哈,因为你的帖子帮到了一批人哇

网友:
真是好东西 方便开发 支持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么那个采样频率是固定的么????

网友(2011-08-22):
我想问下楼主,得出了各次谐波幅值后,信号的幅值取基波的幅值还是各次谐波的平方和开根号??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可想学,但是FFT原理不懂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
Mark。。。占座。。值得参考

网友(2011-12-11):
有没人测试一下楼主写的这些,跟ARM出的CMSIS库里面的dsplib的代码效率pk结果?

网友:
还是不理解模值运算那部分,不就是一个复数求模吗,实部平方加虚部平方再开方不就完了,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为什么直流分量还要除以2,还有就是输入为什么还是带虚部的,实际中输入的不都是实数吗,多此一举啦

网友:
恩,原来是FFT后,输出的虚数和实数都是带符号位的,这样求模值就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了

网友(2012-02-28):
楼主:
不管信号是从哪个相位开始采集的,只要符合64点 256点、、、、它的频谱还是保持一样。这不正是从频域角度去分析信号嘛。我还沉迷于怎么从0相位开始触发ADC的 呵呵谢谢楼主开题,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
请教moyuker

你说的/*        获取交流信号中心线电压码值        */是什么意思?我理解这是在获取一个相对稳定的起点电压值,
∵实际上是在  /*等待ADC1采样稳定*/
        while(i-->0) {
                _base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期待楼主回复、、、

网友(2012-05-08):
顶,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楼主:
for(i=0;i<NPT/2;i++)
  {
    lX  = (lBUFOUT << 16) >> 16;
    lY  = (lBUFOUT >> 16);
    {
    float X    = NPT * ((float)lX) /32768;
    float Y    = NPT * ((float)lY) /32768;
    float Mag = sqrt(X*X + Y*Y)/NPT;
    lBUFMAG    = (u32)(Mag * 65536);
中cr4_fft_64_stm32(DSP_OUT,DSP_IN,64);函数输出的DSP_OUT哪个是实部哪个是虚部??
官方文档中有
All the signal samples must be 32-bit data containg the 16-bit real part followed by the
16-bit imaginary part (in the little Endian order: imaginary_real).
结合文档中下面的例程,不理解上面这话的意思,
你怎么说* lBUFIN数组中,每个单元数据高字(高16位)中存储采样数据的实部,低字(低16位)存储采样数据的虚部(总是为0)呢 求解?
另外楼主有没有做过--->由各次谐波信息计算各次谐波对应的相位?

网友:
太耗时间了吧

网友:
很好很好  好好学习 正好要用到啊

网友:
有时间再来看

网友:
FFT很好用

网友:
好像 现在下载不了了  郁闷

网友:
程序下不下来啊。。

网友:
额额 我用你的这个ffT出来的值不对额

网友(2012-08-15):
仅看标题就很强

网友:
难得有人公布了代码 一定要看看

网友:
有用的东西啊。

网友:
mark,下次再来看看

网友:
这个帖子帮助很大

网友:
     如果对图形变化,在液晶屏上显示出来那就更好了!

网友(2012-10-11):
mark,研读了下有些不懂,dsp_asm_powerMag()里面怎么得出幅值的呢?

网友:
      有点看不懂下面这些32768,65536这两个值,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有人可以讲解下吗?
    float X=  64*((float)lX)/32768;
      float Y = 64*((float)lY)/32768;
      float Mag = sqrt(X*X+ Y*Y)/nfill;
      lBUFMAG = (uint32_t)(Mag*65536);

网友:
应用场合?

网友:
做个标记,以后用!

网友(2012-11-20):
不错,标记一下

网友(2013-02-17):
挺好的,学习了

网友(2013-04-03):
sqrt()这个开方函数大概花多长时间?
我现在用牛顿迭代快速开方,运算的时间也很长。

网友(2013-05-27):
STM32F4 的FFT计算,有哪位哥们用过. ST提供的例程是没问题的.采用实数FFT函数时感觉值不对的,有哪位哥们用过实数FFT计算

网友(2013-08-01):
有用,mark一下

网友:
这个难度不大

网友:
更多点的怎么破

网友:
这个一定要看一下,正准备用F4来做交流采样

网友:
MARK 之!!!教学模范!

网友(2013-11-05):
马克一下!

网友:
今天试了一下,小有成就。多谢楼主!

网友:
最近在用,好

网友:
STM32 有DSP库,这长见识了

网友(2013-12-05):
一口水喷屏幕上,lz,你竟然用sqrt。。。。直接内嵌条单精度开方的汇编,十四个周期就搞定了。。。。

网友(2014-03-31):
我又回来了,哈哈~真心感谢LZ分享~l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这个得标记下,最近项目需要要用到FFT

网友:
一个周期采样288个点,要做256点FFT,该怎么处理??

网友(2014-11-23):
很高深,佩服

网友(2016-01-14):
楼主DSP是那个版本的

网友G(2016-08-28):
刚试了下,64点的FFT结果有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试了下,64点的FFT结果有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没有问题,楼主的程序是正确,设置采样率的时候,必须保证满足采用定理

网友(2019-04-12):
有空试试,mark

网友(2019-10-16):
这个算法细节搞不懂,好难调试。先mark一下,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