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驱动12864液晶(串行连接方式),出现编译错误

楼主(2010-08-11):
pic16f877a驱动12864液晶(串行连接方式),让其显示中文字符“我爱单片机!”,mplab中定义了这个字符串,但是却不能编译,将那个字符串换成英文字母就可以了,我用的picc编译器,请问是编译器的问题吗?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高手吗,请赐教!

网友:
出现什么错误?会不会是你的全角与半角输入的问题。

网友:
picc编译器貌似不支持中文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程序发给我看看,p2681790@126.com,picc编译器支持中文的,我搞过。。。

网友:
使用PICC8.05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把你要的中文用十六进制数表示,要吗发你的程序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