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教直流有刷电机H桥驱动采样电阻安放位置对电流采集影响的问题

楼主(2010-08-11):
请教直流有刷电机H桥驱动采样电阻安放位置对电流采集影响的问题。
目前情况,对直流有刷电机进行控制设计电流环,采用PWM控制。现采用H桥对电机进行驱动,但是不知电流采样电阻安置位置会对采集电流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目前采样电阻是在H桥下端母线上。看到一些材料上有些采样电阻放在电机旁,即直接采集电枢电流。也有分两个电阻放在两个半桥上。
希望各位老大帮忙分析各种采样形式实际采集的电流值是什么值。

楼主:
有哪位兄弟有相关见解和资料麻烦给小弟介绍一下吧,谢谢。

楼主:
通过实验发现,假定我现在单极性PWM控制,占空比为10%,测量母线电流(流过系统总电流)1.5A,同时通过电流表在电机旁如上图1位置测量电流发现电流为15A,即两者电流关系与占空比相关,关系为:电枢电流=母线电流/占空比。请问各位这个关系式是否正确,或有其他见解?

楼主:
放上去继续问。谢谢。

楼主:
希望有兄弟可以给予解惑。

楼主:
为何没有人关注呢?奇怪。。

网友(2011-04-14):
这个帖子很好啊,怎么没人回呢,我也正疑惑这个地方

网友(2011-10-26):
个人觉得,图二可能会有点问题,比如下桥臂,二极管如果有续流,上面两个采样电阻是没有电流的,这样就无法反映出电机实际的电流。

图一,为什么在PWM时会产生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过实验发现,假定我现在单极性pwm控制,占空比为10%,测量母线电流(流过系统总电流)1.5a,同时通过电流表在电机旁如上图1位置测量电流发现电流为15a,即两者电流关系与占空比相关,关系为:电枢电流=母线电流/占空比。请问各位这个关系式是否正确,或有其他见解?

母线电流应该和电枢电流差不多吧,不然多余的电流从哪来,又去了哪里,你是不是量程搞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使用H桥驱动电机正反转吗?
最好把图画全点,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网友(2015-10-24):
这个贴确实挺好的,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如图1直接采集电枢电流会有什么问题啊?
麻烦大家解惑

网友(2015-11-27):
占空比即能量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