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msp430i/o口的驱动能力

楼主(2010-08-11):
我的那个学习板上,用msp430f149的单片机驱动发光二极管的电路上用了74hc573.这个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单片机驱动能力不够吗?那我设计电路时,又该怎么办呢,都要加74hc573吗?

网友:
不需要加,那个是为了扩展io口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扩展从何谈起?我的那个学习板就一个74hc573用于驱动8个发光二极管

网友(2010-09-10):
我的开发板上就没有加,不过只有一个LED,不敢做8个,看149的数据手册上写的是20uA,(新手,可能我没仔细看,我的英语也不好)在一个视频上介绍说每个引脚拉电流10mA,灌电流20mA,所有引脚同时输出电流不能超过60mA。楼主可以查一下数据手册,看能不能找到详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