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些讨论:不必用高精度电阻、STM32不适合建议改用ADUC7061BCPZ32、增加外部输入

楼主(2010-08-11):
首先我明确支持该开源活动。有些想法,权作抛砖引玉。

1 电路可以优化。都已经数控了,电阻没有必要用高精度的。放大部分要注意温漂。分压部分如果合理匹配,可基本不受温漂影响。基准源精度无所谓,但是稳定度要高。
2 STM32的AD/DA驱动电机还可以,在这里用还差点。推荐一个ADUC7061BCPZ32
3 增加外部基准输入,标准的仪器接口,如GPIB。

PS,忽然想是否可以用大功率功放的片子做稳压,这样电路会简化很多。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10-08-11,16:45:02 加入。
你的原标题:“另外一些讨论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回复 楼主:

1.差分放大器必须要电阻精确配对使用,不然共模抑制就差了,25ppm的低温漂电阻就只有0.1%的,没有精度低的,基准源精度确实要求不高,但是温漂一定要低。
2.你说的ADUC7061BCPZ32里面集成了一个24bitAD确实不错,里面好像只有一路DA,不够用,另外我在淘宝上搜索,没人卖此芯片,货源也是问题啊,比它稍低的型号ADUC7060有一家卖报价95元,价格也挺贵的。STM32F103VCT6现在看来是性价比非常高的芯片了。
3.你太高看我这电源了,用GPIB的场合一般都有上万的进口电源的,我感觉没必要了。

网友(2010-09-11):
加GPIB并不难,但是一般使用的概率不大,除非定位不在DIY,而是商业应用。

请教春风,此电源从设定到稳定的建立时间多长?

网友:
ADUC7061BCPZ32?

毫无疑问,adi的片子性能很不错。但是,问题重点能不能以 合理性价比 买到。

楼主请明示,stm32 ad/dac 差到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uc7061bcpz32?
毫无疑问,adi的片子性能很不错。但是,问题重点能不能以 合理性价比 买到。
楼主请明示,stm32 ad/dac 差到哪里?

估计楼主有此芯片吧.但是淘宝是搜不到.

网友(2012-03-10):
GPIB中一台设备可以同时起到听者和控者的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