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 CC1100 收发地址如何设置问题

楼主(2010-08-11):
英文不太好  于是同时参考了英文手册和中文手册

后来还是没有搞清楚怎样设定 目标地址

只找到0x09 ADDR  设备地址   我想这个是用来设定“本机地址”的吧?

那如果模块呼叫对方的时候  对方的地址如何体现呢?

中文的手册真是 烂到极点了

网友(2010-09-13):
回复 楼主:

同问,没有人愿意回答吗?

网友:
一般情况下,发送数据包的第一个就为对方地址

网友(2010-10-18):
地址寄存器要设置发送方的地址,这样才能过虑掉不是你想要的发送器的接受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