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IAR中我每次malloc都是从同样一个地址分配,这样就只能分配一次,怎么救??

楼主(2010-08-11):
如题,求救?、?

楼主:
那好吧,在ICF里面定义一下HEAP的空间大小,重新编译就能通过了
又自言自语了

网友:
malloc用的是HEAP空间哦!一般我们自己写malloc

楼主:
哦,自己写mALLOC是不是会很麻烦哦

楼主(2010-09-26):
恩,在ICF文件中设置一下HEAP的大小就可以了,编译器会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