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YU YD XL XR 与X+ y+ x- y- 是怎样对应的?

楼主(2010-08-11):
触摸屏YU YD XL XR 与X+ y+ x- y- 是怎样对应的?
是不是+ 和-对应的是坐标的方向,
YU  对应Y+
YD  对应Y-
XL  对应X-
XR  对应X+

网友:
YU= Y UPPER
YD= Y DOWN
XL= X LEFT
XR= X RIGHT

楼主:
应该是这样 我没搞错

网友:
YU=Y-
YD=Y+
XL=X-
XR=X+

只要是成对关系都可以软件里调整,以上接法是不需要转换的

网友(2011-06-06):
YU=Y-
YD=Y+
XL=X-
XR=X+
-----------
确实是老易说的那样

网友(2011-09-13):
MARK.  今天正在调试触摸屏..  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