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3739好像锁死了,以前能下载,现在无法下载程序了

楼主(2010-08-11):
LM3S3739好像锁死了,以前能下载,现在无法下载程序了。用LINK无法解锁!

网友:
没用过,锁死据说LINK可以解锁,LZ可以试试

楼主:
LM3S3739JTAG口锁定问题,试了网上能找到的方法都不行,我只有JLINK V8 ,SEGGER是V4.15W的。我换了一个新片子就能看到器件了,现在就是将锁定的解锁,还有就是怎么设置使其不锁定?

楼主:
网上的解锁方法都试了,还是解锁不了,怎么办?LM3S系列好麻烦!是不是系统缺陷?

网友:
我的也锁死了!不知道怎么搞啊!

网友(2010-09-14):
有些LM3S系列,如果是申请的样片,样片内部硬件或者软件的版本是比较老的,锁死的可能性很大!我在设计了LM3S2950和LM3S9B92电路,JTAG被锁死好多次,后来总结了一下,用网上的方法可以解锁,但不是最好的方法。JTAG经常被锁死,总结的方法是:在Main函数最前面加延时,稍微长一点。

网友(2010-11-12):
回复 网友A:

但愿您的方法有效果,,lm3s有时候让人失望的不是一点点,细节做的太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上的解锁方法都试了,还是解锁不了,怎么办?lm3s系列好麻烦!是不是系统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