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将44b0的程序拷贝到SDRAM中运行,实现类似REMAP的功能,希望能解决asm(&

楼主(2010-08-11):
请教如何实现将44b0的程序拷贝到SDRAM中运行,实现类似REMAP的功能,
希望能解决asm("nop") 运行时间不确定的问题
那位能提供一个最小工程模板 更是不胜感谢

网友:
拷贝的方法可以参考SEP4020用户手册中关于启动部分的代码,44B0应该有类似的
关于NOP的问题,不要有跳转和中断,最好放在内部SRAM中运行,应该是可以稳定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