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高手,电调对重负载和轻负载的适应是调哪些参数啊?

楼主(2010-08-11):
在电调的调试中发现对于重的负载如果加减速速度太快的话会出现类似“失步”的现象,不知为什么?电调里能调的参数差不多就只有近角还有别的吗?好盈电调就有个可以调轻重负载的参数不知是什么原理。请高手给予解答!谢谢

楼主:
这种现象好像多发生在永磁体磁性比较弱的电机上,另外想问一下电机永磁体的磁性强弱对电机的性能,如力矩,效率,响应速度有什么影响!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是不是现在都挺忙的,最近四轴都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网友:
回复 楼主:

PWM占空比的改变放慢点就不容易失步了

下面是我做的电调,里面有源码

http://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87115&bbs_page_no=1&bbs_id=1025

楼主:
占空比改变放慢响应速度不久降下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