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的AS加载问题

楼主(2010-08-11):
使用的是EP3C55F484C8和EPCS16,软件是8.1,MSEL设置的是‘0010’,高电平1接的是2.5V。
使用JTAG可以正常下载运行程序;
使用AS可以正常下载到EPSC16中,但无法上电自动运行。

1、去掉配置选项页的‘压缩’选项也不行;
即: settings->configuration->Generate compressed bitstreams前面的勾子去掉,不行!

2、使用 file->convert programming files->把sof文件转换成pof,也不行!

请各位大虾帮忙!

楼主:
AS和jtag配置的原理图 (原文件名:AS_jtag.JPG)

楼主:
3、使用 file->convert programming files->把sof文件转换成jic文件,
通过jtag加载后,还是不能上电工作。。。

网友:
检查EPCS16哪个波形没有。看看是否虚焊

楼主:
手头没有示波器,条件太简陋了。。。
仔细看了epcs16的管脚,焊接的很好,
我看有的帖子说:
1、把nConfig的上拉电阻从10K改成1K;我量了nConfig的电压是3.3v,已经上拉高电平了,不用换1k了。

2、把nConfig和GND之间加个1~10uF的有极性电容,  这个我试一下。。。

楼主:
加了10u电容,也不行!

用万用表量Config_done一直是低电平,估计问题在这儿,明天再想办法吧

网友:
我的意思是BGA可能虚焊,昨天我刚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BGA虚焊?这我自己可没办法解决了:(
拿回去重新焊一次BGA?

网友:
你拿示波器看看波形,看看EPCS16上的波形对不对,DCLK有没有

楼主:
手头没有示波器,只有一个万用表:(
用万用表量DLCK的电压是1.6v,刚好是3.3v的一半,估计是一个占空比50%的方波;
Config_done是0v
nConfig是3.3v

楼主:
应该就是虚焊的问题!

这次幸亏焊了两块板,刚才找到了另一块,直接用AS烧写pof文件,上电一切正常 ^-^

那个焊接的地方说自己是给大唐等大公司焊接的,号称焊接质量能达到军方标准,两块板要了我400大元呢。。。

网友:
这个BGA虚焊确实比较恶心,还军方标准,我自己跟军队的研究所打交道,他们焊的还不如外面焊的。那块坏掉的你可以拆下来重新植球重新弄。所以我一直不敢用BGA

楼主:
谢谢热心的cfqxdgr :)
现在北京既可焊BGA又可以焊小批量散件的地方太少,那家态度倒是不错,还准备去他家再焊30多块呢,说是可以用机器焊,可靠性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