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9850怎么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和锯齿波四种波形.........急急急。。。。。

楼主(2010-08-12):
用ad9850怎么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和锯齿波四种波形
急急急。。。。。。。。。。。。。。。。。。。。。求指教   邮箱 359700124@qq.com

网友(2010-10-18):
ad9850是不能产生三解波和锯齿波的,非要产这生这两种波,就必须加转换积分电路或用555转换
前三种波可以用别的集成块

网友(2011-03-18):
那9851行吗?

网友(2011-05-08):
AD9850能产生正弦波、方波

网友:
早期的DDS没想过三角波有用吧,,,
AD9833就可以了。其实只要跨过SIN波表,直接用地址当数据就可以实现Triangle

网友(2013-09-12):
2楼正解

网友:
AD985x系列好像就只能产生正弦和方波。

网友(2013-12-29):
谁有产生锯齿波的课程设计啊~~~求发一份... 1695014120@qq.com

网友(2014-02-26):
其他得用别的转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