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IIC的问题!从机拉住SCLK不放~配有经典图形!

楼主(2010-08-12):
MSP430F169 P1.0 & P1.1 分别为SCLK和SDA,通过3.3K上拉电阻接到TEA5767芯片上,IIC总线上就这两个器件,接着,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程序如下:
void iic_start()
{
        SCL_H;                  //1
        SDA_H;                  //2
        delay_us(15);           //3
        SDA_L;                  //4
        delay_us(15);           //5
        SCL_L;                  //6
        delay_us(25);           //7
}
  用示波器看P1.0波形:
         1  2  3  4  5  6  7

3.3V    ----------
2.0V              |__
0.0V                 |______

  中间的2.0V是被从机拉低的。请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应该再看看P1.1的波形

楼主:
回楼上的,SDA的波形也很诡异:

         1  2  3  4  5  6  7
3.3V        ______
2.0V     ___|     |_____
0.0V                    |___

楼主:
其实我很好奇的是为啥从机就是不肯释放总线。。。

网友:
给你个模拟I2C代码,你试试吧

网友:
P1.0 & P1.1你怎么配置的?输入还是输出?
输出低电平的时候配置成输出,直接拉低总线。
输出高电平时候配置成输入,用上拉电阻提供弱上拉。
是不是这点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