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两个芯片的型号

楼主(2010-08-12):
大家帮忙看看这两个芯片的型号,谢谢了

楼主:
这个是背面的

网友:
打酱油的路过

网友:
这么久还没搞定啊!上次不是有人帮你吗?

网友:
什么上面的?

网友:
是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电路板吧    看到第一眼就有点眼熟   以前我也修过没有修好   多脚的应该是数字控制部分  14脚的我当时猜的是IR2110    下面TO220的是IR540N 但是换上去之后没有搞好 最后买新的了

网友:
雷赛的DM422驱动器

网友:
对于擦掉型号的IC,看这样的照片是猜不出来的,除非有人真实知道。
或者,反向测绘出SCH图,然后才能有针对性分析。如果仅仅是维修,当然首先联系生产商了。如果代价太高不能接受,才考虑其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