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春风 这个电路的运放的作用

楼主(2010-08-12):
123 (原文件名:恩恩额.jpg)

我想问一下 这个LM2576  的4脚 接一个运放 是怎么控制2576调节电压的 希望有时间可以解答一下 先谢过了。。

网友:
同问,以前看到过类似的电路,但是没有搞明白。

网友:
我觉得运放部分有问题,运放这种接法是比较器的接法,起不了作用。

要在运放的7脚和6脚接一个反馈电阻,阻值和R9一样大。原来的输入电压要从R9的右边输入,而且电压值要在-1.235-3.765之间。

这样可以使得LM2576从0-25V可调整,而不是1.235V-5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运放部分有问题,运放这种接法是比较器的接法,起不了作用。
要在运放的7脚和6脚接一个反馈电阻,阻值和r9一样大。0-5伏的电压要从r9的右边输入。
这样可以使得lm2576从0-5v可调整,而不是1.235v-5v。

恩 这个电路确实不是从0-5V可调的 我模电基础很差,这个大哥可以 说的更加详细一点吗?

2576 (原文件名:666.jpg)

PWM (原文件名:77.jpg)

这里有2个图 其中2576那部分 我看手册的可调式通过 VOUT=Vref(1+R2/R1)这样计算的 可是这个图的计算方法我就不清楚了
还有PWM 这部分我也不是很清楚
PWM通过2阶低通滤波 然后通过运放 得到一个电压范围-1.08----8.56V  然后在通过一个运放到LM2576 这一部分的计算我不是很明白
能跟我讲讲这部分是怎么计算来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运放部分有问题,运放这种接法是比较器的接法,起不了作用。
要在运放的7脚和6脚接一个反馈电阻,阻值和r9一样大。0-5伏的电压要从r9的右边输入。
这样可以使得lm2576从0-5v可调整,而不是1.235v-5v。
恩 这个电路确实不是从0-5v可调的 我模电基础很差,这个大哥可以 说的更加详细一点吗?

2576 (原文件名:666.jpg)

pwm (原文件名:77.jpg)
这里有2个图 其中2576那部分 我......

PWM部分输出电压正确值应该是-1。235--8.765伏。之所有产生误差估计是你那个电阻分压计算有误。(R13和R17)

LM324用(+-)9伏供电可能不行,运放不是rail to rail 的话输出一般要比电源电压低1.5-2V左右 +9想要输出8.765鸭梨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后面 LM2576的计算如何算呢?

网友:
运放后面都看不到没发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