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DA5251/5255怎样配置才能抗干扰

楼主(2010-08-12):
呵呵,MM第一次发帖,小心肝扑通扑通跳的真是厉害~~希望各位大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哈。嘎嘎。MM在此谢过了
最近在做433M/315M的接收,想用TDA5251/5255.虽然收到了,但是总是有干扰。在很长时间“0”信号的时候,不能屏蔽掉外接的干扰。会有一些讨厌的毛刺信号,导致在接收的时候有时候会出错,我想应该不是外围电路的问题。因为在其他时间信号都能正确接收,仅在较长时间“0”信号时,无法屏蔽掉外界干扰信号。不知道各位大虾有没有用过此款IC,都是怎么配置寄存器的呢?

网友:
momo_fans    摸摸?哈哈哈     没用过,最近想用TDA5210

网友:
没人回啊,我还在开发阶段,PCB还没搞出来,估计有难度。。。。。。。。。。。。。。。。。。

网友:
原理都没有弄明白吧,如果是ASK很长0是不允许的,要注意编码格式,类似曼码这种,你所谓的很长0是指不发射任何射频信号吗?芯片要不断解调的,平时就有杂波,TDA5210一样的

网友:
您要在ASK接收中Low時無雜訊(于無同頻率干擾時),有一蕊片:台制AMIC的A7202,有公司作成模塊感度至少-107dBm到-110dBm。
但你有必要學習未發射信號時常態Low時有雜訊的解碼技巧。
也可以在TDA5XXX接收中採用PEAK峰值檢波的電路模式,以減少Low時雜訊的出現。

楼主:
呵呵,多谢各位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楼主:
请问一下 yeutay.我想用TDA5255中的POWER DOWM模式,然后用VALID DATA去掉杂波。设置TH1,TH2,和门限电压TH3。当正确的波形输入时才唤醒芯片。但是我调试了挺久,VALID DATA不起作用。我去读STATUS和ADC状态,总是不对。望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