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检测"白天"与"黑夜"的方法?????

楼主(2010-08-12):
大家好!我现在想自动控制一个栈灯的"亮"与"灭",当白天就自动"灭",而黑夜就自动"亮".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很稳定地检测到这种情况呢?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光敏电阻。

楼主:
就这一个吗!还有没有别的办法阿!那"光敏电阻"的稳定性如何!

网友:
LS的还不如自己装个RTC

网友:
回复 网友A:
ls的还不如自己装个rtc
GPS可以得知所在地区.这样才能根据时间得知黑夜还是白天.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也太。
白天和黑夜。。。。。。
你整个表不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这一个吗!还有没有别的办法阿!那"光敏电阻"的稳定性如何!

你要多高级?光敏+时间,如何?

楼主:
搞个表这个我早就知道的,但是因为不同地方的一年四季的同一时间的白天与黑夜的时间都不相同的.所以才想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网友:
如果发生了日全食怎么办?

网友:
要是阴雨天怎么办?

网友:
就一个光敏电阻。 非搞这么高成本呀。   阴天很厉害也要开灯

网友:
用单片机做个数字钟来控制

网友:
rtc很好呀  使用的时区差的不大的话没问题  可以先确定时区

网友:
雇个民工,白天按一个开关,晚上按另外一个

网友:
阴天也得有反应才行啊,只要光照度不够,就应该有动作了

网友:
RCT的缺点  是重复使用性不好  天南海北 很难用固定的时间设置开灯和关灯   而且 每个季节 每天都不一样

网友:
使用光敏电阻,配合合适的参数阈值标定。一般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网友:
太阳能电池比光敏电阻更准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搞个表这个我早就知道的,但是因为不同地方的一年四季的同一时间的白天与黑夜的时间都不相同的.所以才想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设置时间时加入设置经纬度这一项。再算白天与黑夜的时间

网友:
精通地理气象知识。知道当地经纬度和标准时间就能算出白天和黑夜。貌似初中地理计算过。根据地球半径啊地球轨道啊地轴偏角啊,什么什么的

网友:
软件里可设置几个时间来控制亮、关灯时间,让用户去配置去。

网友:
armok卖的GPS模块可以获得当前经纬度吧, 不知道能否从这个GPS模块上获得卫星时间?

网友:
经纬度加光敏电阻,一些路灯就是这样控制的。

网友:
买个定时模块

网友:
光敏电阻效果挺好,据我所知很多红外摄像头,路灯等装置都是利用光敏电阻实现日夜转换功能的。

网友:
白天和黑暗之间还有黄昏和黎明吧~~~~

网友:
你要的可能是这个:

假设某天太阳直射的纬度为M度(M在+23.5到-23.5之间),观察者所处的纬度为N度(N在+90到-90之间),那么这天N度地点的夜长为:

T=(2/15)arccos(tgMtgN) 小时……(1)

(说明:如果人在北半球,太阳在南半球,则M应该取负值,那么结果也是负值,该值表示的是北半球那人所看到的昼长。)

日出时刻为arccos(tgMtgN)/15 (当地时刻)……(2)

日落时刻为24-arccos(tgMtgN)/15 (当地时刻)……(3)

例如,要计算北京在夏至这一天的夜长,已知北京在北纬40度,即N=40,夏至这天太阳直射北纬23.5度,即M=23.5,把N和M的值代入(1)式,可计算出这天北京的夜长为9.15小时。

网友:
灯上方可以检测到自然光而灯光照射不到的位置安装光敏电阻检测,太阳能电池这个主意也不错。

网友:
我这里办公楼上的LED发光字,就采用了光控,是我手工做的,用到了一块STC12C5616AD单片机,一个光敏电阻,一块1602的液晶屏,后来被朋友看上,又开单面板给他做了几个。

搞成光控的原因是原来的时钟控制器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调整一下(白天时间长度一直在变化),否则就会感觉开灯太早或太晚了。

网友:
抗干扰很重要的,假设当天黑到一定程度,达到了希望开灯的照度时,要做适当的延时,在延时过程中如果周边又变亮了,延时数据清零;等开灯照度再次达到,就开始再一次的延时;

网友:
光敏电阻+NE555+继电器  十来块钱的成本足矣!

用单片机、GPS、RTC都是需要一定条件适应的,单片机得考虑抗干扰、GPS得考虑模块的信号问题,RTC不适合长期使用,万一时钟走错了就等着灯瞎亮吧,搞那么复杂,而且效果又不能保证。

网友(2010-10-02):
正常情况下,计算日出日落时间,自动修正开关灯时间
异常情况下,即雨天,日食等,则结合光敏电阻检测来去判断即可,
这样时控+光控 即可完成楼主的要求

网友:
光敏就行了,装灯为了什么,不就是在暗的时候用来照明的吗?

即然是这样,光敏就行,就算是白天如果太暗了也得开灯(比如雷雨天很暗),所以跟时间关系不大。

网友:
光敏电阻也有问题,主要是尘土和雾。建议在光敏电阻上加一个屏蔽玻璃,给玻璃装上加热器和可喷水雨刮。高级的监控用云台就有这个功能。
根据我的观测,大多路灯是时控。

网友:
是检测亮和暗,还是具体的白天黑夜的时间?目标不同,方法不同。所以用来做什么很重要,不能一上来就限制了思路范围。

网友:
光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