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有一些天真的想法,想说出来,大家也来说一说

楼主(2010-08-12):
1、电路板发生短路的时候,可以通过一个透明的透镜,看见短路的那个支路发出很亮的光。(甚至可以是:在电路板上撒上一些粉末,通电就能指示出电流异常大的那个路径)

2、进而,甚至可以看见空间两点之间的电压。

楼主:
3、任何一个无源网络,你任意选中其中的两个节点,我都能够快速的通过网络拓扑形状直接写出两点之间的阻抗。

4、进而任何网络,只要选中其中任何两个端口,都可以快速得到两口之间的传函。(多项式形式的传函要化成乘积形式的已经有很多论文了,就是高次多项式的因式分解问题)

楼主:
5、光线通过某种特制的透镜的时候光线的亮度是以对数衰减的,比如光线亮度分别是1000、100、10、1、通过透镜后变为3、2、1、0(最后小于1的情况的表示有待讨论)(不一定是以10为底数)

网友:
這樣子,在這樣的透鏡和粉末面前,會不會出現滿板儘是亮光或大電流的情況呢?

网友:
不知云云!

楼主:
to  【3楼】 on971

当然亮度或者颜色,或者形状、方向  是跟 电流大小成一定比例的。既然都这样了这个比例或者这个函数为什么是不可调整的呢?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說這樣的粉末和透鏡具備了邏輯思維判別能力?

网友:
楼主的想法已经超前100年了  :)

楼主:
to    【7楼】 on971

就像电场导致液晶分子扭转一样,最开始的液晶效果不好,现在不是做得很好了么?

网友:
红外线扫描就可以啊,短路支路温度上升,还有一个办法测阻抗,测试点发不同频率的信号测反弹。有现成的设备。

网友:
第一个我帮你设计好了最先进的解决方案,可以直接使用肉眼观测。
不需要透镜,短路了的话,就能够看到发光。而且,还发热。而且,PCB板还会产生提示的气味,颜色也会改变,PCB表面会神奇地变得凹凸不平。有时,可以看到小火焰,燃烧,熄灭,引脚变成灯丝的红色。

超前1000年的伟大设计!

通电就行了。

楼主:
to 【10楼】 marker
谢谢告知:)

楼主:
to  【11楼】 hahahagg

谢谢:)
自然天成,呵呵。有时候烧了看不出来咋办?

其实,本质上不是想来检测电路板,而是可以推广到磁场导致的发光、或者磁场强弱可见,甚至扩展到一些新的显示方式等等。可以天马行空,任你想!

网友:
现在都是被动红外成像仪  一照就知道哪里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個和液晶沒有可比性。我們試設想一下,有一段PCB布線段,整段不均勻,厚薄不勻(容許范圍內),有一段線寬細小,這段連我們都不知道是不是短路了還是原本的設計就是這樣,試問你設想的新材料該做何判斷?

楼主:
to    【15楼】 on971

我没仔细想过各种的具体情况。我直接从需要的结果去探索需要的特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個設想有點匪夷所思。

网友:
天真想法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连自己都表达不清楚的天真想法——前者有可能成为伟大发明的重要前提,而后者,就只是单纯的YY罢了

楼主:
to   【18楼】 waitingconfirm

表达不清楚   就一定  是 YY 吗?

就算是在YY又有什么不好的呢?YY一定可怕吗?

楼主:
to  【15楼】 on971

“有一段線寬細小,這段連我們都不知道是不是短路了還是原本的設計就是這樣,”————不管是短路还是原本设计就是这样。但至少能够看到大电流从这里通过了。

你明白吗?我不是去寻找这个短路是设计造成的还是其他因素造成的,只需要找到大电流的路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人从需要的结果出发,设想发明一种能溶解天底下无所不溶的“超级王水”,你说这人犯了什么逻辑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能依据该处大电流就说该处短路了,有问题了吧?

网友:
太麻烦了,楼主尝试些曼陀罗碱之类药物,让眼睛直接进化,具备此功能吧~

楼主:
【21楼】 on971

逻辑错误在于“天下无所不溶”本身就是一个辨不清的命题。就像说“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在逻辑学中是一个假命题一样。
而我提出的天真想法并不是“无所不能”的看见任意的东西,只是说“有没有可能存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辨不清”的问题。

楼主:
【22楼】 on971

不能依据该处大电流就说该处短路了,有问题了吧?

-------------------------------------------

请注意你的逻辑以及你的视点,我不是说我找短路,在20楼已经说明了可以找到大电流的路径!

如果你非要跟进一步探讨多大的电流才算大电流以及电流达到了多少才算短路等等一些列问题,我暂时没精力回复下去了。

网友:
不是“辨不清”的问题,而是想提醒指出“从需要的结果出发”去设想某个课题,有时容易发生逻辑错误。
   这位超级王水设想者把他的想法告诉朋友,朋友回答:嗯,你的想法很好,可是,请问你打算用什么器皿盛装它。超级王水设想者大悟,放弃了这个设想。
   不意味楼主的想法有错误,是对“从需要的结果出发”的探论。
   由于问题有争议性,为怕引起不和谐,本人不再回复。

楼主:
to 【27楼】 on971

本来就是一些“想法”,确实经过一步一步的推理实证可以得到可行与不可行的结果。

楼主:
to   【27楼】 on971

"这位超级王水设想者把他的想法告诉朋友,朋友回答:嗯,你的想法很好,可是,请问你打算用什么器皿盛装它。超级王水设想者大悟,放弃了这个设想。 "
-------------太阳不能被盛装,但是太阳还是存在的。不能通过超级王水不能被其他物质盛装就说这种物质不能存在。要去认认真真研究寻找这种超级王水是辛苦而可笑的,因为“从需要的结果出发”——他需要一个溶解一切物质的结果,从这一点出发去寻找满足其需求的东西,这个过程必定是很痛苦的。
但是,我说的是“从需要的结果去探索需要的特性”,当发现要达到这种结果所需要的特性无法满足的时候,就是适可而止的时候。

网友:
都在说什么呢,我是不是out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to   【18楼】 waitingconfirm
表达不清楚   就一定  是 yy 吗?
就算是在yy又有什么不好的呢?yy一定可怕吗?

YY 当然没什么不好,但如果你不明白自己在 YY,也不明白怎样才能把 YY 一步一步实现成现实,那就是很严重的问题了

而很显然,让 YY 变成现实,一个很关建的步骤就是把这份 YY 以能够为他人准确理解的方式表述出来——因为一个思想若不能准确表述,就意味着连思考者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在想什么

楼主:
to 【31楼】 waitingconfirm

这点你说得很对!人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或者自己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不过这是个题外话。呵呵

楼主:
此帖的本意是跟大家说说一些零星的想法。大家可以探讨一下可行不可行。
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一些比较好的想法。

网友:
1.红外热成像
2.示波器/万用表
3.4 网络分析仪
5. 对数放大器

楼主:
to  【34楼】 xthupan

牛叉!

网友:
楼主,你是检修电路板的吧?看得出你很渴望有这样的技术,这样子连电压表都不用就可以维修了。可惜谁会往这方面去研究呢

楼主:
to   【36楼】 gshuang1

我只能无语凝噎
让我情何以堪~~~~

网友:
福禄克的那个红外热成像貌似可以。。

网友:
ICT和AOI都无法跟楼主这个匹敌 真的

楼主:
大家都只对第1、2点发表看法。

3、4点有没有可能?

就好比梅森信号流图的方法去取代一步步推导的算法一样。

楼主:
阻值R1的电阻和阻值R2的电阻串联  得到一个值(R1+R2)

串联表示了一种算法:加法
所以2+3
可以用电阻串联的图形来表示。

两个电阻并联表示了一种复合运算,两个阻值之积除以两阻值之和。
所以两个电阻R1、R2并联,代表了R1这个数和R2这个数做了一种复合的运算。

当任意N个电阻构成的一个某种连接的网络,它的任意两点之间的阻值都是这m个数(m<=N)的一个多项式分式。

现在的问题就是:当纯粹串联的电阻的时候,多项式表达式很容得到。
而当发生混连的时候,甚至有桥式电路存在的时候,多项式要一步一步的去推导却非常费时。

梅森信号流图的公式总结就很简洁的归纳了所有信号传递环节网络最后的输出表达式,那么混联的电阻网络能否也只根据“图”就能直接写出其阻值表达式呢?

网友:
支持LZ,想法都挺好,不过有部分不很懂。

说说你想听的3/4,你如果搞纯理论研究,可能会有些软件可以完成这样的运算吧,本质也是一阶阶推倒,matlab好像就行,大学的时候还会用点儿,现在还老师了。

楼主:
to 【42楼】 Argee

是的,应该有软件能完成画出一个无源的原理图网络,就能给出这个无源电阻网络的阻值表达式。
一般电路分析当中有N多种方法,最主要的是基尔霍夫定律列方程组和戴维南定理之类的,以及什么割集之类的图论的方法,一般都要引入一个假设的信号源,通过电压或电流最后得到阻值表达式。
我想的:既然一个图形中的两点的电阻表达式是唯一的,那么就该有从纯图形和图形中的选定的两点得到分时表达式的方法。

网友:
很多发明家都被  “人”  认为是傻子,说空话做空想,支持楼主!

鄙视下【27楼】 on971

不要打击任何人的想法,不要认为人无知,可能本身就无知!

地球为啥浮在空中?

星星为啥浮在空中?

反物质 不存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的:既然一个图形中的两点的电阻表达式是唯一的,那么就该有从纯图形和图形中的选定的两点得到分时表达式的方法。
----------------------------------------------------
这种方法的确是存在的,而且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穷举法.
把图形的阻抗表达全部穷举出来,然后查表就可以了.
所有只要你记性足够好,第3点非常容易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帽盖的冤枉。
    建议你看讨论要连贯起来看,不要断章取义。我和楼主讨论的是楼主位的第一条问题,而27楼是对16楼的回复。
在你的精辟见解下,我茅塞顿开,让永动机是不可能造出来的论断见鬼去吧,我从否定变成了肯定,地球浮在空中,星星也浮在空中,一直永动,它们为什么永动?这可是个很有用的大启发!
    我突然冒出个想法,也仅仅是个想法而已。现在公_安系统有时在案发现场撒些什么粉之类的东西,套取痕迹,将来有没有人可能发明一种粉末,让这粉末直接(注意是直接)指出作案者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地球浮在空中,星星也浮在空中,一直永动,它们为什么永动?
--------------------------------------------------------
永动机本就存在,但永动机的支配者却不是我们,因为我们就在永动机的内部,我们都是永动机中的部件而已.
所以,永动机是否存在和我们没关,反正也用不着.

我突然冒出个想法,也仅仅是个想法而已。现在公_安系统有时在案发现场撒些什么粉之类的东西,套取痕迹,将来有没有人可能发明一种粉末,让这粉末直接(注意是直接)指出作案者呢?
----------------------------------------------
狗就是你要的粉末,何需发明

楼主:
呵呵,楼偏了。

忍不住跟着偏一下:寻找永动机是不是可以等效的认为是需找宇宙中永恒不竭的能源输出点哪?更进一步是不是寻找宇宙中能量分布的场——能量场,当中存在着“散度”永远大于0的点那?

好了,不说了,以上语句我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言归正传,我还是觉得寻找图形化表示电阻值多项式的方法来得实际一些。

网友:
1、电路板发生短路的时候,可以通过一个透明的透镜,看见短路的那个支路发出很亮的光。(甚至可以是:在电路板上撒上一些粉末,通电就能指示出电流异常大的那个路径)

有 热成像仪 或许能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
楼主的想法太超强了吧!!!!!!!

网友:
搂主想要的基板的热频谱解析设备,40万人民币左右。

网友:
悲剧咯,回头看了帖子,似乎没人明白楼主天真的想法

网友:
建议楼主先拿到 光学 教授学位……哈哈

网友:
1.  2.可以用液晶温致变色材料   这个早就有了 但通常是用热像仪,有的摄像仪可以同时用显示伪彩色温度和实际图像,福禄克就有

要看电压,弄个电场传感器阵列,想直接看到可以用干涉腔(有平版显示器就准备用干涉腔在电场作用下改变腔体厚度改变颜色)当然也可以用外部电场改变其颜色来探测电压。

3.4.回去看看电磁学的书,什么回路方程,节点方程,如果已知的方程数量够,当然可以通过已知方程得到其他方程,你可以先去了解下电路仿真软件的算法。连电路的动态分析都早有了。电学传递函数用的不是太多吧,都是单个元件的传递函数用回路方程,节点方程来求解。

5.可以用光致变色材料,透度随光强变化。

被人说疯的通常是科学家不是发明家。

网友:
我支持楼主。。。
楼主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并非空想。

网友:
哈哈,很多年前也有过直接看电路板电流大小的想法
也有过直接观察空间的场强的想法

很多年来这些想法没有再浮现在脑海里了

也许真的老了

楼主:
to  【54楼】 ssaweee

回得很仔细!
现在只说3、4点。
由网孔、节点等的U、I、R列写方程组是现在“正规的”“通用的”方法。
我说的是通过电阻的网络形状,从网络形状得到两点间阻值的表达式。(进而推知可以跟进一步的得到两点阻抗表达式的方法。为了讨论简便,只先讨论得到两点的电阻的方法。)
对于一个串成一条线的N个电阻,你任意选择其中两个节点,我想没有人会用KVL、KCL、电流、电压去列写方程就能得到这两点的电阻表达式——它就是选中节点之间的所有电阻阻值的求和表达式。
我想说的也就是这个网络的复杂度扩大后——任意一个网络,任意选择其中两点,能不能通过“读图”的方法按一定规则写出这两点的阻值表达式。

简单的开始引导一下:
1、当电阻只有2个的时候,只有串联并联两种情况。这个时候观察出来的规则在支路增加的情况下会表现出不适用的情况。
2、电阻为3个到时候有4中网络拓扑形状。(可惜我的电脑上传不了图片)
3、4个电阻时……

楼主:
在直角坐标系中,设一个直角三角形的两边,沿x轴方向的是a,沿y轴方向的是b,那么垂足位于斜边上的高的长度h=a*b/sqrt(a^2+b^2).

设两个电阻阻值分别为a、b,那么他们并联后的阻值R=a*b/(a+b)

---------联想:---------
并联后的阻值有没有可能是平面图形当中的某个相关联的点的某种度量值?

网友(2010-09-14):
回复 网友B:

好像如果有桥式结构就不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