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最简单的:近距离::非接触式::通信方式,是否红外最佳

楼主(2010-08-12):
要读出封闭机器内部的数据,应该采用何种方式最简单?

空间有限,但是可以在机体上面开一个透明窗,机器内部有单片机。

读取距离不要求很远,完全可以在mm级就行。工作在无强电磁干扰的环境下。

请教一下,是否光电或者红外方式最简单。

突然来这么一个要求,非常棘手,敬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体积小,实现的难度小。

数据就是一些简单的日期,操作数据等,数据量不大,通信速度要求不高,也不频繁。

通信距离可以mm,可以cm,可以m,都行。

只要最简单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可以打孔,拉两根线出来不行吗。

就是,干脆装个航空插座。

网友:
红外是不错的。

网友:
红外

RF 905 2401 CC1101

网友:
各位大侠,推荐一款便宜好用的嵌入式红外扫描模块阿?用于一维条码扫描.........

网友:
通信基本靠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一个透明窗,不是打孔。

要是能打孔,就不用这么麻烦大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红外

RF 905 2401 CC1101

能否请朋友说得更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
如果要简单一点 把串口数据调制到红外上就可以了
如果要显得高档一点 还可以使用irda协议 传文件丢数据都可以
以前俺给别人设计过一个 就是用irda的

红外的好处是免疫电磁干扰 不怕灰尘油污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教楼上朋友,使用Rxd和Txd如何调制到红外?

是否需要38K载波?

网友:
38K 通过一个 与门 接到发射管上    接收直接用 38K专用的接收 (应该要反向) 接到串口上

留意  空闲状态高电平即可

网友:
光电开关也行,无线模块很多我这就有905 或是2401 我都编好程序了,100米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