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魏坤第一版示波器”检测不到波形了,不知道怎么维修了。

楼主(2010-08-12):
RT

网友:
给个照片或描述的详细些,RT看不出什么~

楼主:
谢谢1楼。这个东西以前都能用的。现在

就是不能检测到波形,把表笔一端接地,一端接信号输入(可有信号的哈),显示没有波形,按键也调整了。首先声明表笔没有问题哈。

ATMEGA128的程序我重新刷过,还是不行,但是ATMEGA16始终不能ISP下载,没有查什么问题了,会不会莫名其妙锁死了。

1楼能给个检查方法吗?

网友(2017-03-10):
解决了吗

网友:
查下分频芯片输入输出的时钟信号有没有,程控前级运放芯片正不正常(要用示波器在有输入信号的情况下测),剩下的就是A/D芯片有没有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