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芯片哪个 用过??十万着急 dddddddddddd

楼主(2010-08-12):
电流检测芯片哪个 用过??十万着急

MAX4173什么的和OP的效果哪个好??十万着急,,哪个指点下

网友:
你要什么电压点?是否需要带延时功能的?  我这里有个你看看资料

网友(2010-11-04):
ACS712-5A
ACS712-20A
ACS712-30A
都是5V供电,输出0-5V

网友:
MAX4173非常不稳定,容易收到干扰,美信这个IC是我用过的最惨痛的IC,也不要指望加滤波等能够搞定,本身设计就有缺陷

网友:
可以看看凌特电子的LT6101/6105,也许适合楼主···

网友:
凌特 和adi的都不错。我都用过。ACS712-5A 这个也用过是隔离的。这个用起来就是那个中间电压不好搞,害的还得为他搞一个专门的电源。

网友(2011-05-09):
ACS712的问题: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使用ACS712做了一款电流检测的电路
  1. 当ACS712没有检测电流通过时,当电路板正面朝上和背面朝上时,ACS712输出的电压有变化幅值为0.01V左右(因为我后级有放大10倍,因此导致变化为0.1V,变化很明显)
  2. 当ACS712通过检测电流时,按照同样的规律变化
  3. 当偶然大音箱放在旁边时,输出达到满幅

  4. 因此,发现引起问题1,问题2和问题3都可能是磁场干扰的问题,因为ACS712使用的是霍尔检测的原理
  5. 移除音箱及各种磁场源,重复测试,出现问题1和问题2,问题3得到解决
  6. 连续换了3个不同的地点对ACS712进行测试,以排除当地可能有产生强磁仪器的干扰,同样重复出现问题1和问题2

  7. 难不成是ACS712对地磁场也敏感?恳请广大网友提出建议

网友(2011-12-28):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是地磁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acs712的问题: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使用acs712做了一款电流检测的电路
  1. 当acs712没有检测电流通过时,当电路板正面朝上和背面朝上时,acs712输出的电压有变化幅值为0.01v左右(因为我后级有放大10倍,因此导致变化为0.1v,变化很明显)
  2. 当acs712通过检测电流时,按照同样的规律变化
  3. 当偶然大音箱放在旁边时,输出达到满幅
  4. 因此,发现引起问题1,问题2和问题3都可能是磁场干扰的问题,因为acs712使用的是霍尔检测的原理
  5. 移除音箱及各种磁场源,重复测试,出现问题1和问题2,问题3得到解决
  6. 连续换了3个不同的地点对acs712进行测试,以排除当地可能有产生强磁仪器的干扰,同样重复出现问题1和问题2
  7. 难不成是acs712对地磁场也敏感?恳请广大网友提出建议
ACS712对磁场很敏感。我用的时候加了磁屏蔽效果还可以

网友:
ACS712很稳定,加滤波,我用参考源供的电~

网友:
我表示被ACS712坑过,上面提到加滤波,加磁屏蔽的不知道效果咋样- -|

网友(2012-07-08):
我的产品中也曾用过MAX4173,经常莫名烧毁。

网友(2012-08-26):
好难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