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刚开始做CPLD/FPGA开发,麻烦各位介绍下经验哈

楼主(2010-08-12):
以前只接触过简单的CPLD,就是maxplus往里面弄几个逻辑门,几个锁存器之类的,没有求甚解。。
现在要做个项目,里面要用到CPLD和FPGA,主要就是要有双口ram和锁相环,然后就是让cpld自动的去做一些事情,比如采数据啊,输出控制啊,这部分比较简单。看了几天,就是不太明白该怎么选器件,看了下fpga都好贵,cpld又不知道能不能完成需要,麻烦有经验的各位个点意见吧,写的有点乱,总结一下我的需要:1,一定要有双口RAM,或者实现的能力;2,最好有锁相环,或者实现的能力;3,定时完成一些简单的工作;4,最好是CPLD,因为这部分用的多,fpga有点奢侈了。。。;5,了解的再推荐个开发板吧。
要求有点多了,哈哈,项目催得紧,希望各位献言献策,不胜感激啊

网友:
对于CPLD,按照你的要求EPM240,应该内部的资源较吃紧,外部的晶振不要选的太高,40M应该差不多。

网友:
1,要用锁相环就别考虑CPLD了;
2,CPLD能完成的逻辑功能FPGA都可以;
3,FPGA带有逻辑分析仪功能,这个给开发带来极大方便。

结论:选FPGA。

网友:
这样复杂还要斤斤计较成本?

网友:
CPLD的制造成本比FPGA高很多

网友:
用CPLD实现RAM是相当的耗费资源的,还有dualport ramd宽度和深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了解下这个,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锁相环就要1个,控制采样频率用的,精度要求也不高。。哎,初学迷茫啊,低成本的fpga有什么推荐的呢?我看Altera低成本的fpga做这个都很浪费感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不复杂,速度大概8M,双口RAM有2K就可以了,其他都是一些简单的操作,主要做的项目里这个只要大量用的,所以对成本还是有点考虑的,感觉fpga有点浪费,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低成本fpga?多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但是普遍比fpga便宜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概就要2K左右的,16位宽

网友:
ep1c3t144这个还便宜 要加epcs存储器

网友:
干嘛非得ALTERA啊,xilinx的spartan3an系列多好,有PLl又不用配置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