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买的MPC82G516AE,关于IAP、ISP的问题

楼主(2010-08-12):
RT,前些天,用STC11F16XE,不会修改开源PLC的相关文件,于是又买了MPC82G516AE。

请问,怎样给新买的MPC82G516AE划分IAP、ISP,要用啥软件下载设置?

求高手们给个详细教程。

楼主:
摘用明君兄的说法:

如果您是新购买的MPC82G516A,那需要一台8051 Writer U1 如图下载HEX(要插入COMPortISP V1.04版本的ISP代码,今后就可以用串口下载程序了).否则无法使用.[即开发基于MPC82G516A的简易PLC第0步是必不可少的]

~~~~~~~~~~~~~

我用8051_Writer_U1_v1.16和51最小系统版,下载COMPortISP V1.04.bin文件的图。。。 (原文件名:1.JPG)
这一步,我的步骤是:
1选择芯片
2,插入ISP代码那里,加入COMPortISP V1.04.bin文件,
3、设置ISP为1K,IAP为32K,
4、点自动,在弹出来的对话框里点运行,
5、然后给最小系统板上电

楼主:
现在总是提示Writer connect fail,无法联系的意思?

是这个MPC82G516A无法用51最小系统板来下载的原因吗?

楼主:
为啥会连接不上呢?V30脚已经接0.1UF的电容到地了,硬件方面没啥要注意的了吧?

没人气啊,怎么没人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问题已解决,封贴。

网友(2011-04-17):
老大 问题如何解决的 共享一下呀 ! 怎么封贴呀!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