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合一电调

楼主(2010-08-12):
原来在用MK的方案做过电调,但单个的电调连线太麻烦,因此把四个合一起了,PWM改成下臂驱动了,这样开关速度应该会快些,板上集成了5V/3A的开关电源,可以用来给其他设备供电,效率高发热也小。目前刚调试了一路,用来驱动光驱电机效果良好,不过这个电机转速低的时候和高的时候测出来的电流都在0.1A左右,转速低的时候mos管还发热,转速高了就好了,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转速低的时候电机效率低?

网友:
控制四个无刷电机就用一块单片机? 什么芯片这么强?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弄清原因,弄个示波器,测半桥上下VGS波形,看,对比,分析

回复 网友A:

实际上是四个电调的拼板,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并没有贬低楼主的意思)

楼主:
示波器看过了,PMOS在关断的时候由于MOS内部电容的原因关闭会有大概20us的延时,这个应该会影响效率吧,减小上拉电阻延时会小些,但相应的电阻上的功耗会增大,用470的话就是12*12/470=0.3W,100的电阻的话功耗就可观了。NMOS在通和断的过程中也由几us的延时。

这些延时无论转速高低都存在的,所以发热的原因应该是低速的时候电机效率低。

网友:
还是专用驱动芯片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