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和单片机的连接?

楼主(2010-08-12):
请问FPGA输出的3.3V电压,用什么升压后接到单片机的5V接口?谢谢

网友:
可以直连...

网友:
摘自 http://www.altera.com.cn/products/devices/cpld/max2/overview/mx2-q_and_a.html
---------------------------------------------------
问: MAX II 器件能承受 5V 电压吗?

答:两款最大的 MAX II 器件使用外部串联电阻和片内 PCI 钳位二极管时,可以承受 5-V 电压。两款最小的器件不能承受 5-V 电压。
---------------------------------------------------

FPGA,则需要看看具体器件的手册。

网友:
TI的逻辑电平转换IC TX系列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建议换3.3V单片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fpga输出的3.3v电压,用什么升压后接到单片机的5v接口?谢谢
3.3V TTL 可以驱动5V TTL逻辑,因此单向输出的话可以直连。
如果是双向的话,要注意FPGA是否5V容忍。

网友:
直连上拉,试验一下就知道了。我这里用直连上拉是可以的。

网友:
推荐74LVC4245、74LVC1T45、74LVC16245等双电平收发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换3.3v单片机
正解!王道!尽量别用5V单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