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的quaters II,编译完成后,当要下载时发现sof和pof文件都没有,有没有谁遇到过这种问

楼主(2010-08-13):
刚装的quaters II,编译bdf完成后,当要下载时发现sof和pof文件都没有,有没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
正常。软件需要完全和谐。

网友:
软件破解了没有?综合有没有错误?

楼主:
回复 【1楼】 tear086 .COM 缺氧
-------------------------------------------
什么叫需要完全和谐,听不明白。

楼主:
回复  【2楼】 arokh
----------------------------------------------------
软件我破解了,综合也没有任何错误。

楼主:
回复 【5楼】 ayuanshop 阿源
-----------------------------------------------
那怎么样才能和谐完全呢?

楼主:
随便写一个很简单的测试程序,编译后也是出现同样的情况,就是没有sof和pof文件,请知道的高手赐教。有点急。

网友:
必须替换sys_cpt.dll。

可以看看这个
http://www.cnblogs.com/yuphone/archive/2010/08/11/1797248.html

网友:
必须破解

楼主:
又重新安装了一次,还是那种问题。
以前都是那么装的,都没出现过那种问题!真是见鬼了!

楼主:
装了N遍都找不着sof和pof,
以前都那么装的,都没出过什么问题!

楼主:
又装了个9.0的,还是没有sof和pof!
见鬼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我把lisence。dat文件放在program files文件夹里面,有空格存在,所以lisence无效。直接把它放在e盘根目录里面问题即可解决!

楼主:
新问题,为什么有的工程编译以后可以产生sof和pof,有的则产生不了,是cpu没有配置好么?

楼主:
难道就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么??????????